STM32 IIC 不好用,需要做从机,有什么便宜单片机可以外置?

楼主(2017-02-18):
STM32 IIC 不好用,需要做从机,有什么便宜单片机可以外置?
或者有没有什么iic接口的外置IC.
想法是通过SPI接到另一个单片机转IIC从机,越便宜越好啊。

除了stm32 还有什么好买,稳定可靠的带IIC的单片机?
ATMEGA的稳定但是不好买了。

网友A:
性能没高要求的话,建议用STM32F0

网友B:
IO模拟的不就得了.......真挑,   STM8S003 更便宜

网友:
I2C代码那么简单  模拟一个就好了

网友:
都在说stm32 的i2c渣,但是也不至于渣到不能用的地步吧。。。。
实在没办法,模拟一个就好了

网友C:
STM32做为从机代码比较简单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性能没高要求的话,建议用STM32F0

STM32F0 的iic模块没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IO模拟的不就得了.......真挑,   STM8S003 更便宜

从机也能模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M32做为从机代码比较简单哦

可靠吗?我测试了主机,如果死机就出不来了。
不死机还好。

网友:
主机好模拟,从机不好模拟的

网友:
感觉SPI和IIC的从机都不好模拟吧!要不考虑TI的DSP芯片呢.

网友:
pic的如何

网友D:
是真不好用吗?我咋感觉是你不会用呢,看百度上说STM32IIC整天有问题,都懒得自己研究一下,我想说STM32 IIC压根就没有问题,只是有点复杂,但用起来了还会挺好的。还有说模拟各种的,程序简单了还好,要是程序任务多了,这就是给自己埋得坑,各种通信反应慢,甚至没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真不好用吗?我咋感觉是你不会用呢,看百度上说STM32IIC整天有问题,都懒得自己研究一下,我想说STM32 II ...

哦!官方都承认iic有缺陷,还给出解决方案,无非就是把中断等级设置最高。
一般都能用,如果有外界条件干扰就是BUSY一直出不来。这个才是大问题。
以前我用STD库做主机的时候,死掉无非就是复位重来,当然没有问题。但是做从机没有给你复位的机会啊。
现在用HAL库,库里面生成的也很好用,就一个函数搞定。但是在运行中你用镊子短路一下SDA,SCL看看,就死掉了 出不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哦!官方都承认iic有缺陷,还给出解决方案,无非就是把中断等级设置最高。
一般都能用,如果有外界条件干 ...

是有这种情况,可是STM也给出了相对应的错误中断呀,不仅仅是清除相对应错误标志位,我的做法是在清除错误标志位同时STOP一下,总线就会恢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有这种情况,可是STM也给出了相对应的错误中断呀,不仅仅是清除相对应错误标志位,我的做法是在清除错 ...

高! 有没有做过从机?

网友:
专门搞个IIC芯片 好奢侈感觉。

网友:
stm32的硬件IIC没问题吧,之前写过飞控还不照样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 有没有做过从机?

从机没有做过,感觉和主机IIC+IRQ+DMA是差不多吧,没尝试过不敢妄下评论。我公司有个产品,我在开发板上IIC研究了好久,终于研究通了IIC+IRQ+DMA,可是产品的SCL和SDA居然接反了,硬件是好几年前的产品,没办法改只能模拟,感觉好坑。。。

网友:
gpio模拟,从机好不好用,这个不是问题吧?这个完全看编程者个人能力了

网友:
有缺陷,但是有办法规避的

网友:
不如直接上个安全芯片,还可以想想版权保护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