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背光电路

楼主(2017-02-18):
于VGL的电压,  不接液晶屏的情况下,电源一上电 VGL 马上可以变成-6.8V但是接上液晶屏后,   当 R206的电阻为10K ,5K的时候,   VGL需要等个12秒左右才能变成-6.8V,当时把R206改成470欧姆,  VGL需要等待2.5秒左右的时间,请问大神 是什么问题,本人硬件 不太懂,只能大致打得动前面是背压,反向的功能,  前面的电压是 一上电就变成-14V的

网友:
1n4736是6.8v稳压管,要通过r206给后面电容充电,这个要时间。而且充电电流也不能大了,要不然稳压管爆了。所以要根据稳压管长期工作电流计算合适的r206

网友:
这样就可以控制液晶屏所需要的上电时序了

网友:
也许C209太小了些,LZ可以适当改大些的,如0.47uF等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