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正确测试ATX电源的纹波?

楼主(2017-02-18):
按照网上的方法,难道要我拆电源?

还有示波器怎样设置?比如耦合、带宽限制、触发?

如果是笔记本电源,手机充电电源怎么测,这个拆了很容易坏。

网友:
AC 耦合  带宽限制20M。然后调到10MV 或者20MV去测量。

网友A:
尽量用接地弹簧去测量。过长的地线会引入很大的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尽量用接地弹簧去测量。过长的地线会引入很大的干扰。

你说的跟网上的一样,那ATX电源不是要拆了才行,笔记本电源更难拆

网友A:
测输出型啊。ATX电源不是有很多MOLEX 接口嘛。 笔记本电源在适配器也是测插头输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输出型啊。ATX电源不是有很多MOLEX 接口嘛。 笔记本电源在适配器也是测插头输出啊。、 ...

又说过长的地线,ATX电源的地线这么长

网友:
引用 楼主:
又说过长的地线,ATX电源的地线这么长

这里的地线是指示波器探头的G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