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5 有个PCB文档,操作特别慢,望有经验人指导问题点

楼主(2017-02-18):
AD15绘制的pcb文件。
操作起来特别慢,任何操作都需要等几秒钟才有反应。
同样打开其他文档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另存为低版本文件之后,再打开依旧存在同样的问题。
刷新元件库,也依旧存在,
换一台电脑也依旧存在

全部删除所有连接之后,重现连续也特别慢,应该是某个参数随着文件走。设置不正确导致。
看看有没有高人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网友:
有可能是铺铜导致,删除或隐藏试试

网友:
先试试楼上的,不行再看一下是不是文档还挺大的
如果是很有可能是插入了中文字符导致的

楼主:
不是敷铜,也不是中文字符的问题。
采用倒操作方式也没有分析出原因。
流程大概是先删除,最后追加的过孔,再删除敷铜,在做块解锁等操作都没有找到原因。

由于是多个人采用锁定块模式合作的。因此,重新对每个人的快做重新编辑,在合并大概多花了半个多小时。只能算是放弃了。谢谢楼上2位

网友:
电脑的事情,电脑不够强大就这样的。规模稍大的板子就会慢。

网友:
防毒软件造成,建议你完全移除再测试看看,如果仍然发生,代表你防毒软件已经修改windows OS.

网友:
看看文件是否变得很大(几十兆),如果文件很大应该是文字系统有问题,切换一下文字系统,可以先删掉部分文字试试

网友:
是不是泪滴,把泪滴删掉,再把铺铜删掉

网友A:
看看 每个网络的走线长度,应该有上100M的走线。我曾经遇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 每个网络的走线长度,应该有上100M的走线。我曾经遇到过。

如何看这个100mil的线? 可能是这个问题

不是文件大的问题,也不是电脑的问题。同时另外打开一个文件,操作另外打开的正常的文件,就没有太大的差异。
也不是泪滴的问题。也不是敷铜的问题。

反向操作,一直到最后删除所有走线,网络连接后就正常了。
随着删除的线越多,速度逐渐恢复正常,之后,再重新连线就一切正常。
布局等都未做任何改变。

另外还发现,走线时,都会出现一个测量长度的页面,由于赶时间未保留原始文档。
由于操作步骤太多,历史文件夹中间也没有保存的文档了。

顺道再次感谢各位的回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何看这个100mil的线? 可能是这个问题

AD 自己会在history文件夹下  保存历史文件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 自己会在history文件夹下  保存历史文件的 。

保存的历史记录是有限的,我们一般是15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