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驱动MOS管方案求优化

楼主(2017-02-18):
单片机通过普通光耦隔离单片机电源和24V的驱动电源(负载电磁阀功率较大),download
现在要求:提高输出频率(高速负载功率很小)该如何做?电路最好精简些
疑问:高速光耦输出侧VCC==7V受限,MOS管的数据手册不能够完全看懂,请教以IRF540为例其驱动电压Vgs到底选择多大合适?
javascript:;
javascript:;

新人对硬件不是很熟悉,包涵!

网友A:
频率有多高,负载电流有多大,话说电磁阀的开关频率很低啊?普通光偶足够了

网友B:
  用高速光耦,比如6N137

网友:
用推挽光耦,就是了

网友:
你这个什么频率????
几十K  上百K    就  IO通过运放同相放大(抬高电平)    再推图腾 图腾推MOS
VGS  = 10V 比较好  完全导通内阻小 MOS  发热小
以上仅供参考  有问题的话 请大家指点 互相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频率有多高,负载电流有多大,话说电磁阀的开关频率很低啊?普通光偶足够了 ...

多路输出,留一路用来发高频脉冲驱动步进电机。输出侧都采用24V供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路输出,留一路用来发高频脉冲驱动步进电机。输出侧都采用24V供电

我感觉你是没找到问题的根源吧,可以具体说说你遇到什么现象么?

网友:
VGS小于20V。一般取12V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高速光耦,比如6N137

用高速光耦控制电磁阀?真土豪!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高速光耦控制电磁阀?真土豪!

又一个坑老板的主 ,前几天看见一块线路板,用一个20脚的CPU完全够用,却用了一个40脚的,单片机用了一个很普通的CPU,普通到还是一片民用级的,可是板上用了 一个4路反相器的芯片,却要求用一个军用级的。联想到前几天卖贴好板结果客户跑路的那位,看来老板不懂技术真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