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价飞涨要换方案了 求推荐恒压直流电源方案

楼主(2017-02-18):
最近物料价格飞涨,原来使用的隔离恒压稳压方案 由于变压器和IC价格涨价,所以想换方案
阻容方案暂不考虑,非隔离的当然可以。  想看看大家项目都是用什么电源方案
电源要求最好是宽电压 90~265v AC  输出3.3~12V均可
非常感谢大家了

网友A:
输出电流多大,功率多大,没有这些参数都不好推荐

网友:
电源模块也不贵啊

网友B:
不是还有输出电流要求么?

网友:
能用阻容肯定电流不大  超级超级骨灰级山寨的手机充电器估计是最便宜的 不然别人干嘛那么设计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电流多大,功率多大,没有这些参数都不好推荐

我的错,忘了说,抱歉 100ma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还有输出电流要求么?

我的错,忘了说,抱歉  电流不需要很大,100ma即可

网友A:
电流只有100MA的AC-DC方案很多,非隔离的也便宜不了多少,只是电路比隔离的方案简单些,不用设计变压器。非隔离方案有LNK304系列,VIPER12和VIPER22也可以做非隔离的,不过输出电压有要求,不能低于芯片VCC最小工作电压,其他的AC-DC芯片也应该可以。还有更简单的方案,MPS公司的MP156,封装很小,电路很简单。还有就是一些国产货SM7075-12等。
当然最便宜的应该是RCC方案,你这个100MA电流,用个13001+几分钱的CL系列的电容+EE10的变压器+TL431+LM358(如果不恒流和稳压精度不高可以用稳压管代替TL431,省掉LM358)+光耦,不过RCC方案炸机率较高,需要有较强的电源设计功底和各种测试工具,把震荡,吸收各种参数调节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只有100MA的AC-DC方案很多,非隔离的也便宜不了多少,只是电路比隔离的方案简单些,不用设计变压器。非 ...

目前成本考虑优先, SM系列的国产货在考虑用SM7033P

网友C:
手机万能充电器,批量出厂价不到2.0元。

还有外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机万能充电器,批量出厂价不到2.0元。

还有外壳。。。。

不不不,我需要的是IC型号或者方案 成品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不不,我需要的是IC型号或者方案 成品算了

ls的意思估计是让你参考山寨充电器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