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2接收有问题,一对一通信,422是否需要终端电阻?

楼主(2017-02-19):
板子上有几个422接口,调试的时候都是连接到一根usb转422线,然后在电脑上用串口助手发送、接收数据
但发现板子上有的422接口接收不正常,发送没问题,用示波器量了一下,信号完全不对

把usb转422线从板子上拔下来,直接量422输出信号,信号正确

但是一插到板子上信号就变成第一张图了,试了一下把422芯片的终端电阻(120Ω)去掉,信号就正确了,这是何故?

编辑:422芯片是max3490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怀疑你示波器接的有问题,说一下怎么接的

网友B:
莫非2头都有终端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怀疑你示波器接的有问题,说一下怎么接的

帖子里的图是直接接在422的两根差分线上

也试过探头地接板子地,然后分别测422的两根差分线,结果不变
也试过用fpga(422芯片是用fpga控制的)的chipscope测量io高低,结果不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莫非2头都有终端电阻?

应该不会吧
一般都是在接收端加电阻,发送端不会有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