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inux cp命令怎么复制相同名字的目录和文件?

楼主(2017-02-19):
在当前目录下有目录名A,和文件名A,如何用cp命令备份文件A为B。

网友A:
楼主怎么做到将文件名和文件夹名相同的?

网友:
使用绝对路径

网友:
是不是文件和目录大小写不同?

网友:
不能有同名的目录和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怎么做到将文件名和文件夹名相同的?

怪不得吗,前面多了个点

网友:
这个真的要非常注意了,我就使用文件把目录给覆盖过,代码全丢了;

其实在LINUX下工作还是要小心点的好,特别是root权限,万恶之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