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如何产生70ma到250ma的电流

楼主(2017-02-19):
现在要产生70~250ma的电流信号来驱动比例阀,驱动电路怎么设计呢?

楼主:
现在想要用的是MOSFET功率管,可是不知道MOSFET驱动芯片怎么选

网友:
看看V/I变换的东西

网友:
做好散热,mos基本都能满足要求

网友:
实验用就直接用大功率opa547搭,做产品就用运放加中功率三极管。另外驱动信号要叠加三角波以减少滞环。

网友:
pwm  +驱动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