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Thinkpad电源适配器的价位?淘宝30块左右有没风险?

楼主(2017-02-19):
想给T420多配一个电源,在两个不同地方用电源的时候可以不用带电源。
淘宝了一下,从30块到100多块都有。
想讨论一下30块钱左右的是不是风险不大?
先谢谢大家的意见。

网友:
我的也是T420,坏了一个,公司给换的,550.

网友:
闲鱼上收原装,以前收了个T410S的。30元

网友A:
我觉得宁愿买国产品牌的,也不要买这样冒牌的。

我之前的本子的电源坏了,也是在淘宝买的一个30元左右的,MDPower品牌的,目前一直服役中,没啥问题

我刚买回来也担心有问题,特地先量了空载电压,然后再上电子负载老化了一段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宁愿买国产品牌的,也不要买这样冒牌的。

我之前的本子的电源坏了,也是在淘宝买的一个30元左右的, ...

嗯嗯,专业。

网友:
基本上是假的。拆了看看,连基本的安规都不符合,全是二手零件做的。

网友B:
老老实实京东买个有点名的国内品牌兼容电源。

网友C:
阿莫电子邮购部就有啊,你问问能不能单卖.
http://www.mailshop.cn/product_l ... w_kind=picture_list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老实实京东买个有点名的国内品牌兼容电源。

你的这个建议很不错,京东买品牌的。
不过,刚搜了一下,有E磊、E能之芯、斯泰克、品恒等等品牌。
不知道哪个品牌比较可靠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阿莫电子邮购部就有啊,你问问能不能单卖.
http://www.mailshop.cn/product_list.jsp?kind=normal&class_id= ...

这个应该是配笔记本一起卖的吧。

网友:
电子城多的是二手的,如果不是返修的,值得考虑

网友D:
二手旧电源别说30了,5块钱都能买到原装好用的,看你会不会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二手旧电源别说30了,5块钱都能买到原装好用的,看你会不会买了。

大海捞针    估计等电脑用的电工没有这个兴致

网友:
我的电源丢了,淘宝找了一个便宜货.
样子比正版差多了.
但用起来比正版还好用,发热没有正版大.

网友:
就是这样的

网友:
我已经吃过一次亏了,38元包邮,外观看应该是高仿的。好在是买作备用的电源,没有影响工作。原装的一直都没有坏,后来补一个国产某品牌的,也很好。就在阿莫这里买吧,原装二手的仍然是精品。

网友:
买国产品牌,好一点的打自己品牌而不是冒牌的,价格一般在80,90块

网友:
我觉得有风险

网友:
绝对的风险,咸鱼一个二手的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们邮购部有,60元。100%原装正品,9成新左右。

淘宝30元的估计100%是高仿的,里面偷工减料,远远无法跟 ...

哈,好的啊,我去看看,多谢。

网友:
30元! 怎么会是高仿?里面EMC类的器件都没有的,只是能用!

网友:
220V的家用电源尽量不要在淘宝买杂牌的,包括手机充电器,得不偿失,不管是起火还是触电,这个风险哪怕是1%的概率都是太高。。。

楼主:
感谢各位的意见,现在方向比较明确了。

网友:
买过一个, 确实电路和原装不一样, 拿到手比重量就知道了, 而且鼠标不灵, 打开一看,没有Y电容, 自己焊了个正常了

网友:
电脑的电源还是用好一点,要不然出问题,损失大了!

网友:
看拆机图

网友:
电源可不能凑合,以前我的笔记本就是用的个高仿的,电脑各种不稳定,经常卡的要死,后来发现不插适配器就没事,用示波器一量,怎么还有交流。打开适配器的盖一看,我去,滤波电容都鼓包了。临时换了电容凑合用了几天,赶快换掉了。

网友:
现在taobao上要求,所有电源类产品要CCC认证,并且备案。
如果买到假的,可以投诉的,一投一个准!

网友:
这个不能向售后要个吗,我同事要过一个,后面就有点成联想粉了。经过很简单,他听另一个同事说能要,他不信就打了个电话,那边就让过去拿,因为离中关村不近,要上班没去取,售后还打电话催过一次,后面售后让员工带回家(史各庄)然后他下班去取的。

网友(2018-04-20):
引用 网友E:
我们邮购部有,60元。100%原装正品,9成新左右。

淘宝30元的估计100%是高仿的,里面偷工减料,远远无法跟 ...

莫大,还是原装的ThinkPad的电源适配器买吗?

网友:
建议买个二手原装的,或者买个国产有牌子的。坚决抵制仿冒的。

网友:
哥的教训告诉你,狗比联想的电源线,居然存在不同功率,有些线功率低点,CPU会检测到后会主动降频运行,刚开始我以为在大强子那边买到假货了,后来打了联想的电话,客服很牛逼的说:没错就是那样的,正品也有不同功率。这些厂子套路都是一样的,收购大品牌,然后偷工减料卖给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