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大家看下这个显示屏是啥型号?用什么型号替换呢?

楼主(2017-02-19):
一个移动座机华为F501的显示屏坏了,拆下来只能看到如图:

数了一下引脚是24个,标号到23号。

网友:
看上去像是12864
或者是定制的屏幕, 非标的东西, 估计不好找

网友:
换新的吧,折腾这么久,功夫钱都不止这么点~

网友:
12864   驱动IC一般7567

网友:
确实像128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