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3刚到手,不知道为什么wifi干扰那么大?网络延迟几百ms。。

楼主(2017-02-19):
树莓派刚到手,wifi ping网关延迟居然几十到ms。。接网线没问题,店家说供电不足。。我都换了几个电源和数据线了,都是2.5a的电源。wifi也换过,笔记本手机都没问题,就树莓派延时那么高??

网友A:
树莓派3集成的wifi比较烂,而且国外很多网友反应同hdmi存在严重干扰,不接hdmi或调整hdmi刷新率等会好些。

网友:
路由器换个信道试一下

网友:
我试过插 USB wifi 网卡 ping 也是 500几毫秒, 不知道搞什么
USB wifi网卡为EP-N8508GS   用的是这个
驱动应该不会有问题啊

网友B:
pi@sh:~ $ ping 192.168.1.1
PING 192.168.1.1 (192.168.1.1) 56(84) bytes of data.
64 bytes from 192.168.1.1: icmp_seq=1 ttl=64 time=3.73 ms
64 bytes from 192.168.1.1: icmp_seq=2 ttl=64 time=6.79 ms
64 bytes from 192.168.1.1: icmp_seq=3 ttl=64 time=4.07 ms
64 bytes from 192.168.1.1: icmp_seq=4 ttl=64 time=4.06 ms
64 bytes from 192.168.1.1: icmp_seq=5 ttl=64 time=4.21 ms
64 bytes from 192.168.1.1: icmp_seq=6 ttl=64 time=4.52 ms
^C
--- 192.168.1.1 ping statistics ---
6 packets transmitted, 6 received, 0% packet loss, time 5006ms
rtt min/avg/max/mdev = 3.735/4.567/6.792/1.023 ms
pi@sh:~ $ ping www.baidu.com
PING www.a.shifen.com (119.75.218.70) 56(84) bytes of data.
64 bytes from 119.75.218.70: icmp_seq=1 ttl=54 time=41.5 ms
64 bytes from 119.75.218.70: icmp_seq=2 ttl=54 time=45.8 ms
64 bytes from 119.75.218.70: icmp_seq=3 ttl=54 time=45.7 ms
64 bytes from 119.75.218.70: icmp_seq=4 ttl=54 time=44.4 ms
64 bytes from 119.75.218.70: icmp_seq=5 ttl=54 time=46.1 ms
^C
--- www.a.shifen.com ping statistics ---
5 packets transmitted, 5 received, 0% packet loss, time 4006ms
rtt min/avg/max/mdev = 41.577/44.752/46.158/1.703 ms

树莓派3 自带WIFI  插排USB供电

你买到的是假PI

楼主:
额。。可能买到的是假树莓派了。。。用网线一点问题都没有。。就wifi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树莓派3集成的wifi比较烂,而且国外很多网友反应同hdmi存在严重干扰,不接hdmi或调整hdmi刷新率等会好些。 ...

我什么都没接。就接了个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pi@sh:~ $ ping 192.168.1.1
PING 192.168.1.1 (192.168.1.1) 56(84) bytes of data.
64 bytes from 192.16 ...

我ping网关的延时等于你ping百度的延时。

网友:
很有可能是内部干扰,或者用的WIFI芯片就是比较差的。

网友:
内置天线就应该是这个性能
放到无线路由旁边就好了

网友:
你的延迟也太大了呀。。。pi3 自带的天线比较小巧,你的外壳不是铁的吧?和路由距离不太远的化,Pi 3B还是可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