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区800米,如何能共享一个无线网络?

楼主(2017-02-20):
市区800米, 中间有楼层, 如何能共享一个无线网络?  实现数据共享.

网友A:
可直视的话UBNT网桥可以,有楼基本没戏。

网友B:
别说八百米…我农村200米都纠结怎么办

网友:
楼主你的目的是数据共享还是成本限制?如果仅仅是数据共享,方法很多。

网友:
楼主可以去移动网优论坛逛逛,或者问下做网优的他们应该懂怎么弄。

网友:
市区肯定没一点戏

网友:
无阻碍是可以的

网友C:
用光纤连接。
光纤线100米30元左右,1KM300元。
光纤收发器70元左右,2台140元。
不到500元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光纤连接。
光纤线100米30元左右,1KM300元。
光纤收发器70元左右,2台140元。

主要问题在于你从哪里走这一根光纤
比如要穿过马路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光纤连接。
光纤线100米30元左右,1KM300元。
光纤收发器70元左右,2台140元。

在市区拉线还是800米,个人还是比较难完成吧,除非有关部门来实现

网友:
运营商有个业务叫裸光纤。  节点多也可以开MPLS  VPLS等业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别说八百米…我农村200米都纠结怎么办

你这农村200米有啥纠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直视的话UBNT网桥可以,有楼基本没戏。

有人试过用楼体反射传输,不过,估计延时和误码率高到离谱

网友D:
你可以试试UBNT的M900非视距网桥

主要看遮挡障碍物多大了,如果太大那就没戏

都不如花点钱办个流量包

楼主:
就是为了省钱, 想一次性的投资一点, 比如一两千块, 不想每月上贡. 看来是没戏了,

楼主:
网卡, 路由器 不是可以 穿过几堵墙么, 如此原理, 加大些功率 是不是有可能达到这个距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试试UBNT的M900非视距网桥

主要看遮挡障碍物多大了,如果太大那就没戏

这个打听过,  听说 干扰手机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卡, 路由器 不是可以 穿过几堵墙么, 如此原理, 加大些功率 是不是有可能达到这个距离呢. ...

室内墙和室外墙厚度差一倍,还没算钢筋水泥的柱子和楼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别说八百米…我农村200米都纠结怎么办

农村比较好解决,拉根光纤,有熔接机就熔上,没有就冷接,城市不好拉线啊 麻烦

网友:
运营商有VPN啊,一开通马上解决

网友:
我做过的,定向天线,7公里,网络共享,速度相当于10M宽带。

网友:
楼顶到楼顶定向增益天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别说八百米…我农村200米都纠结怎么办

农村200米 随便上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就是为了省钱, 想一次性的投资一点, 比如一两千块, 不想每月上贡. 看来是没戏了,   ...

如果是在同一个OLT下(农村一个居民区域基本是同一个OLT下,城市要看市政管网走线,同一栋楼没有问题),光纤到户中间是无源分光,可以利用电信、移动的光纤反向传输,只要避开运营商的波长(千瓦不要干扰,不然全部断网),就可以借用运营商的线路传输局域网(波分)。
例如 :电信上行1310,下行1490,可以使用一对1530的单模单纤光纤收发器。

如果之前有开通过电信宽带之类的,那么光纤一般不会拆除,可以直接借用,如果什么都没有装过,可以申请装一部电话,然后停机。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在同一个OLT下(农村一个居民区域基本是同一个OLT下,城市要看市政管网走线,同一栋楼没有问题), ...

OLT都是多张板卡,每张板卡都是8口或更多光口的,不一定用的是同一个光口。另外无源分光器的各输出端是有隔离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