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OT-23的LDO 要求能支持12V输入 3.3V输出

楼主(2017-02-20):
本来项目讲好是锂电池输入的,最大也就4.2V,找了个最高8V的三引脚的LDO,可最后说输入是最好12.6V(三节锂电池),PCB板子已经做回来了,大家看看有哪种芯片能支持,电流50mA就可以了。

网友:
也想知道,帮顶,顺便观注!

网友:
合泰的找看

网友A:
HT7133有SOT23封装的,输入可以到16V,但压差大了输出电流要小。

网友:
AS1360,批量在用,性能稳定,功耗极低,不知道引脚排列是否能够直接替换你原先的设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T7133有SOT23封装的,输入可以到16V,但压差大了输出电流要小。

对sot23这种小封装来说,限制因素通常是热阻。差不多350度每瓦!
8v*50=400mW
要升温100度以上!
看你敢不敢这么干,反正我不敢

网友:
你算下这个封装的热阻,先看看手册再讨论可行性吧

网友:
SPX5205M5-3.3 我现在用的就是这个  只给单片机供电用  这个不间断供电  其余电源都是单片机可以关断的 用的是DCDC电源芯片

楼主:
谢谢各位,准备买AS1360-3.3 本身电流不大的。

网友C:
LP2985   ti的,质量刚刚的!

网友D:
锂电池 12.6,没其他用电单元的话,只能说你们真任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锂电池 12.6,没其他用电单元的话,只能说你们真任性

你说会没有其它有电单元吗?

网友:
楼主的问题在于这个封装要求和你的压降电流功耗之间存在着无法调和的矛盾。
具体的6楼已经帮你算过了。
改SOT89封装的,这样的芯片很多,MD7533H,可以24V供电,我一直用,从未坏过。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对sot23这种小封装来说,限制因素通常是热阻。差不多350度每瓦!
8v*50=400mW
要升温100度以上!

如果利用好PCB的铜箔做散热的话,还是可以的,我用SOT23的MOS管做4-20mA输出,输出负载直接是万用表电流档,估计也就几个欧姆吧,相当于短路,24V电源,管压降差不多20V,电流让其输出到极限25mA,500mW的功耗,长期通电测试,手摸很热,但绝不烫手。前提是散热铜箔足够大,还开锡

网友:
我用过holtek的ldo,12v将到3.3v,但上电池就烧芯片,也不知道是芯片太脆了,还是holtek芯片上电冲击电流和电压过高引起的。最后是放弃了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C:
LP2985   ti的,质量刚刚的!

+1 输入电压5.5V以上,LP2985 是俺的首选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利用好PCB的铜箔做散热的话,还是可以的,我用SOT23的MOS管做4-20mA输出,输出负载直接是万用表电流 ...

有那么空的地方的话,还不如SOT89呢。。。

高低温实验弄一下,就有可能挂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如果利用好PCB的铜箔做散热的话,还是可以的,我用SOT23的MOS管做4-20mA输出,输出负载直接是万用表电流 ...

这样感觉长期的可靠性还是不能保证的。
至少我自己绝对不敢违反厂家的最大功率规定~

例如CJ2305 MOS管的手册指标:
Maximum Power Dissipation  0.35 W
Thermal Resistance from Junction to Ambient(t≤10s)  357 ℃/W
注意这里写明了这个热阻参数是10秒钟之内的。超过10秒还不知道是什么结果~

网友:
用MIC5233,12.6V接个电阻再输入到MIC5233输入端,按最大50MA计算,这个电阻可以取9V-3.5V=5.5V压降,5.5V/50MA=110欧,取100欧电阻就可以,用2512封装的贴片电阻,其中9V为锂电池过放电压,锂电池长期是工作在3.7*3=11.1V左右的平台电压,电阻可以降低一定的压差,这样芯片要安全很多

网友:
3.5-3.6V为保证MIC5233输出3.3V电压,留200-300MV的压差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感觉长期的可靠性还是不能保证的。
至少我自己绝对不敢违反厂家的最大功率规定~

我这是极限测试,实际工作,都是带负载的,最大电流也会被限制,所以实际的MOS管功耗最大也就在这个测试的1/2,而平均功耗就更低了,而且几万个出货了,这个地方目前无一例损坏,证明是安全的。

网友F:
前面加个150欧1206电阻,所有的LDO都能用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前面加个150欧1206电阻,所有的LDO都能用了!

电流小(如待机等原因)的时候某些输入电压较低的LDO有点危险,需要在电阻之后加一颗稳压管到地,需要保证在某些情况下流过稳压管的电流不超过稳压管最大电流的一半。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电流小(如待机等原因)的时候某些输入电压较低的LDO有点危险,需要在电阻之后加一颗稳压管到地,需要保 ...

你这么做不是彻底失去低功耗能力了嘛
何必这么麻烦,直接用个正常的耐压和功率都足够的LDO有这么困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