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HAL库IIC的接收函数竟然是定字节数的,不定字节的又.....

楼主(2017-02-20):
stm32 HAL库IIC的接收函数竟然是定字节数的,不定字节的又要改代码。
难道TI的技术员所有数据收发都是定长的吗?
郁闷中。。
我看他们所有外设的收发都是定字节的。

网友A:
用它读取一些固定寄存器还行,但是对于稍微复杂一些的协议那就得自己改动一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它读取一些固定寄存器还行,但是对于稍微复杂一些的协议那就得自己改动一下了 ...

不改代码的话,接收一个字节中断一次也是可以的,好像效率有点低而已。

网友:
TI的技术员 躺枪

网友:
这个和TI的技术人员有什么关系?

网友:
TI要投诉的

网友B:
这就是我不喜欢HAL的原因之一。看看是方便了,但遇到性能和接口不符合要求的时候,改起来很不方便。你不把它的实现看明白,说不定还会改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就是我不喜欢HAL的原因之一。看看是方便了,但遇到性能和接口不符合要求的时候,改起来很不方便。你不把 ...

HAL 是未来。 新的片子都是HAL了 要跟上脚步啊。
STD都不更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HAL 是未来。 新的片子都是HAL了 要跟上脚步啊。
STD都不更新了。

cube只是ST心里的将来。HAL有cube是很方便,但st不够重视库的质量,一直bug不断,而且很多bug都很明显。st的软件质量一直都just so so,以前只做封装寄存器操作的库函数还可以。HAL属于我还能容忍的范围,短平快的项目用用还行。

网友:
我以前看到linux下面的eeprom驱动,也是一个字节一个字节读取的。不知道现在怎么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