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朋友有Atmel-ICE驱动吗?

楼主(2017-02-20):
Atmel-ICE在win7下的驱动,找官网都找不到,有的朋友帮忙提供一下,谢谢!

楼主:
没人用吗?AVR为什么要保密驱动呢?这种做法怎么不倒闭?

网友:
你装AS6。2或AS7 不就有驱动了吗

网友:
这个是AS自带的

楼主:
我装了atmel studio6.2还是提示没有驱动

网友A:
看看这个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个行不行

非常感谢!驱动可以用

楼主:
6楼的驱动安装了在Atmel studio里不能识别,从update下载driver-atmel-bundle-7.0.888.exe安装OK,真是搞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