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低压伺服电机驱动器,48V,连续电流50A以上

楼主(2017-02-20):
各位,是否有推荐国产的低压伺服电机驱动器,额定电压48V,连续电流50A以上,要求正弦波驱动,支持霍尔和增量编码器。
现在找到一款Elmo的,Gold Drum,http://www.elmomc.com/products/drum-servo-drive-gold.htm,但是估计价格比较贵,也不好买。
是否有推荐国产的,或者货期短的,价格适中的进口货也可以。谢谢

网友:
国内的驱动器应该达不到这种参数要求的

网友A:
深圳市微秒控制技术有限公司VMMORE
低压直流伺服驱动器FusionCube
http://www.vmmore.com/gongsixinwen/6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深圳市微秒控制技术有限公司VMMORE
低压直流伺服驱动器FusionCube
http://www.vmmore.com/gongsixinwen/600 ...

多谢,已和他们公司联系,我看到是去年工博会刚发布的,不知是否正式对外销售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深圳市微秒控制技术有限公司VMMORE
低压直流伺服驱动器FusionCube
http://www.vmmore.com/gongsixinwen/600 ...

感觉这个电流不是实际电流,并且I*U大于功率可以印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这个电流不是实际电流,并且I*U大于功率可以印证

根据他这款驱动器命名规范,表格中的“电流”是指“MOSFET电流”。
表格中“峰值直流电流”单位为ARMS,我个人以为是三相输出峰值电流有效值,选型的时候,可能根据“功率”和“峰值直流电流”可以选定型号。

网友C:
楼主联系的这家 报价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联系的这家 报价如何?

还没联系上,电话打不通,邮件发送被退回。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没联系上,电话打不通,邮件发送被退回。

不会吧?这个研发团队出身还是挺强大的。
我翻找了下,找到去年工博会上要的名片。
我现在用户组无法发送站内消息给你。

网友:
国外 maxon 有

网友D:
amc和roboteq看看有没有合适的

网友:
Maxon 没有满足楼主要求的驱动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amc和roboteq看看有没有合适的

AMC车用驱动器 和 ROBOTEQ大电流驱动器 感觉体积比较大,适合车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深圳市微秒控制技术有限公司VMMORE
低压直流伺服驱动器FusionCube
http://www.vmmore.com/gongsixinwen/600 ...

看起来不错,国内做这么小的我还么见过。但是,总线还有485 232,有没有can,ethercat之类的?

网友:
楼主做什么应用,elmo的Gold Guitar系列你可以看看满不满足。

网友(2017-04-20):
这种低压伺服,怎么利用工频电压啊,配一个直流电源?

网友F(2017-07-10):
引用 网友E:
看起来不错,国内做这么小的我还么见过。但是,总线还有485 232,有没有can,ethercat之类的? ...

ethercat现在应该差不多出来了!这个是个好产品!我认识他们;)

网友:
能否详细说一下需求?另外是否需要配一个外置大电流的直流电源模块?

网友(2017-12-13):
国内的找不到,我之前也找过,好多都是虚标的,就用elmo吧,无后患,如果价格敏感可考虑美系的

网友(2018-04-09):
我找到一款

网友:
好像这个可以

网友(2019-01-24):
楼主找到了吗?价格如何?

网友:
我也在找,顶起来。想找100V 50A的。

网友:
看来用量不小啊,这么多人找

网友(2020-08-04):
引用 网友F:
ethercat现在应该差不多出来了!这个是个好产品!我认识他们;)

微秒的fusioncube驱动器有销售渠道吗?

网友:
有哈,我们公司就产,旋变,光编,霍尔,耐压80V,电流80A,4*4cm看你量多大,量少的话比较贵。

网友:
50a连续电流,用在什么情况下呀2

网友:
有试过徳马克电机和雷赛的ld5系列

网友(2020-09-24):
引用 楼主:
多谢,已和他们公司联系,我看到是去年工博会刚发布的,不知是否正式对外销售了? ...

可以看看步科

网友(2021-04-21):
哥们,你的第一次发言,这么草率。

网友:
引用 网友G:

步科没有50A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