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恢复保险丝焊接后电阻增大是啥原因?

楼主(2017-02-20):
我设计采用的是60V/005的贴片的自恢复保险丝,原来一直没有注意,这次买的别的原件有问题,一起测试了下。发现不焊接时电阻为5欧姆,焊接后,电阻变大。有3种,分别变成12、24、30(测试是焊接后很久后)。有知道是啥原因的吗?变为24的是在嘉里创买的,直插的电阻是10欧姆,焊接后变化不大。我不焊接到PCB上结果是一样的。

网友:
PTC差不多是这样的,过了高温后再回到正常值时会比原始值要高一点。

网友:
就是这样。
手焊后阻值会明显上升,而且分散性很大。
你完全不能指望这些东西有很低的一致性误差,怎么都不行,
你就当作他们的一致性误差是20欧吧,这样差不多是能达到的。

网友:
以前只是用,还不懂这个,学习了

网友:
还有这么个问题,以前不知道呢

网友:
我知道ptc原理
就是靠发热层间间隙加大
电阻加大,达到保护
没有想到焊接会导致ptc漂移啊

可能是焊接温度过高
导致层间间隙无法恢复

网友:
第一次听说啊,下来看看

网友A:
楼主你是买国产的还是进口的?千万别买没标注厂家或只标国产两个字的。美国的太贵,至少也要买台湾的,刚测了电阻没你说的这个问题,回流焊接后小于6欧

网友B:
或者可以先高温老化一下,,看看一致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是买国产的还是进口的?千万别买没标注厂家或只标国产两个字的。美国的太贵,至少也要买台湾的,刚测 ...

你测到多少个6欧的都不算数。
下一个你没测的很可能是15欧,甚至50欧。
我不是吓唬你。
事实如此。
极限值只能以手册里面写的为准。
1206P005手册写的最大值就是50欧。
010最大15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或者可以先高温老化一下,,看看一致性,,

手册没有告诉你老化一次后这个最大值会不会固定下来。
没准是老化次数越多,阻值越大呢(我很怀疑就是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是买国产的还是进口的?千万别买没标注厂家或只标国产两个字的。美国的太贵,至少也要买台湾的,刚测 ...

你的是啥型号的?能发下购买方式吗?谢谢。

楼主:
那就是说最好用直插的了吗?我用在485保护用。TVS管用SMBJ5.0CA和SMBJ6.0CA那个要好点?

网友:
你有没有可能焊接时的温度太高和时间太长!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就是说最好用直插的了吗?我用在485保护用。TVS管用SMBJ5.0CA和SMBJ6.0CA那个要好点? ...

都不好,要7+12的。如SM712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都不好,要7+12的。如SM712

一直搞不懂,请教只有5v的用电环境,为何要7+12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一直搞不懂,请教只有5v的用电环境,为何要7+12

我觉得应该是大多数用485接口的设备都是12V供电的。
比如一体式摄像机,用户很容易将12V错接到485上。这个时候485接口就要能扛得住12V。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应该是大多数用485接口的设备都是12V供电的。
比如一体式摄像机,用户很容易将12V错接到485上。这 ...

工业标准是24伏。你的保护必须抗住24伏。
712的来历是常见的485芯片自身的允许输入范围-7到+12。

网友:
引用 网友E:
工业标准是24伏。你的保护必须抗住24伏。
712的来历是常见的485芯片自身的允许输入范围-7到+12。 ...

嗯,在理。712的来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