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DCDC的纹波测试方法问题

楼主(2017-02-20):
将示波器打到20MHz带宽 AC耦合,用的小探针直接测输出电容,发现DCDC输出电压的纹波空载时只有十几mV,简直不敢相信,测了带负载的纹波,100mV左右。
想问下,一般考核DCDC的纹波是带载还是空载?

网友:
必须是带载!而且是满载

网友:
LZ用的是什么DC-DC芯片?示波器波形贴出来看看。
另外,建议标题改为:请教DC-DC纹波测试方法问题

网友:
满载测试,5V一下基本都要做到<20mV

网友A:
肯定是满载 其实很多DC的输出接上负载之后 纹波可能会减小 这个应该是和DC的输出结构有关 具体我不太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满载 其实很多DC的输出接上负载之后 纹波可能会减小 这个应该是和DC的输出结构有关 具体我不太清楚了 ...

我见过接一定的负载纹波反而变小的,或者一定范围内纹波几乎不变。当然真正到了满载状态纹波肯定小不了。

网友:
应该测试从空载到满载的最大纹波峰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