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EO/PROE 旧版本清除小软件

楼主(2017-02-20):
CREO/PROE每次保存都会产生一个.数字的版本,越来越大,关键目录看起来好乱。网上好像有可以清理的办法,试了几个没成功,干脆自己用C#写了一个。
贡献出来给大家用下。
类似keilkilll.bat的功能,将根目录和子目录的所有低版本的文件删除。

网友A:
有没有solidworks的,如果一次没装成功或者卸载基本就装不上了,只有重新安装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solidworks的,如果一次没装成功或者卸载基本就装不上了,只有重新安装系统 ...

solidworks我用的很少,不清楚你需要的是什么。

网友:
一次安装solidworks一次安装出错后基本需要重新安装系统才能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