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控制器带负载后波形变差

楼主(2017-02-20):
如图,各位大神,无刷电机驱动器不带负载时波形出来了,一带负载U/V/W波形就变差,而且把电源24V电压拉的很低,电流明显超出正常工作电流。电机是24V的,输出功率约70W左右,各位大神帮看看带负载时波形变差是什么原因?下附图

网友:
那就是电机的原因吧 电机切换时的速度与电压功率的关系

网友:
用料这么好,却被这么渣的电路浪费了,LZ典型的坑老板啊。
开个玩笑,莫生气。LZ还是再多看看MOS驱动。

网友:
确实这个驱动很呵呵,完全可以说是在瞎搞,朋友!

楼主:
当时光考虑隔离了,没想到MOS驱不动,现在加了IR2304 MOS 有输出了。虽然大家都在跟我扯淡,没一点儿建设性意见,但还是谢谢大家啊

网友:
大家没有址蛋呀,已经给出很建设性意见了,驱动驱动驱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时光考虑隔离了,没想到MOS驱不动,现在加了IR2304 MOS 有输出了。虽然大家都在跟我扯淡,没一点儿建设性 ...

这么垃圾的电路设计  还是回去补课吧

网友A:
还想怎么建设啊?

我觉得一针见血啊,已经说到点子上了.

LZ真的是坑老板.

整个电路图没有一处设计是正常与合理的设计.

然后那个驱动电路,是你自己想出来的吧?你看看电动车的控制器的电路吧!人家那个几毛钱的驱动电路都比你这个好!而且是经过市场与时间的检验了的!

网友:
LZ, 我说点实用的吧,你查一查图腾柱驱动。MOS要用图腾柱驱动。

网友(2017-09-04):
引用 网友A:
还想怎么建设啊?

我觉得一针见血啊,已经说到点子上了.

哥们,求推荐个做电动单车或者电动摩托车的软件工程师和硬件工程师

网友B:
搞电控的坛友们,我们这求技术功底扎实、做电控经验丰富的哥们入伙(在电动车行业有丰富的经验,能轻松承担起电控部分的开发和生产的全部任务,知识面也丰富),是家知名公司,在深圳南山,前期准备了几个亿来搞的项目。具体的处于保密状态。要是有坛友看到有兴趣,期望私我。

网友:
MOS驱动太草率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搞电控的坛友们,我们这求技术功底扎实、做电控经验丰富的哥们入伙(在电动车行业有丰富的经验,能轻松承担 ...

模糊印象发招聘类的要付费,一查果然是,我们这个项目的团队在初建状态,这里找人是我个人帮团队忙。先不单独发帖了,希望有坛友能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