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推荐支持MQTT的wifi模块

楼主(2017-02-20):
支持MQTT的wifi透传模块。1.能设置服务器地址及端口号   2.能设置消息订阅主题及发布主题   3.支持一键配置功能

网友:
连接好了后面怎么和你外面通讯呢?

网友:
外置MTQQ服务都不知道有多爽,内置的估计搞死人,不一定实用

网友A:
第一次看到这种需求

网友B:
ESP8266,自己SDK开发  或者现成的NODEMCU

网友:
8266自己开发呀,或者esp32性能杠杠的

网友:
esp8266 那个 esp-link 的开源 firmware 就有了 MQTT 和设置 wifi 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ESP8266,自己SDK开发  或者现成的NODEMCU

SDK开发能力不够;做量产NODEMCU不合适吧

网友:
   mqtt是软件支持,esp系列支持

网友:
引用 楼主:
SDK开发能力不够;做量产NODEMCU不合适吧

好好看看接口,其实挺简单的。

网友:
需要外包吗?可以在AT firmware上给你封好接口

网友:
顺便带上支撑gprs的有吗?或串口透传?

网友:
我这有的,测试过很稳定,下面的X宝链接。

网友C(2017-03-22):
ESP8266 烧写支持MQTT协议的固件即可

网友(2017-07-31):
引用 网友C:
ESP8266 烧写支持MQTT协议的固件即可

能否共享下固件。mqtt。

网友(2018-07-12):
搭车问个问题,有没有使用过8266,经常连不上网。同样位置,同样网络。多次重启,表现不一样。用的是arduino ide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看到这种需求

用你的widora做一个,干干的~~ 直接定制~~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你的widora做一个,干干的~~ 直接定制~~

可是我们从来不接受任何定制,无论软件和硬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