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玩具行业的朋友,低廉的2.4G遥控车有没有做跳频?

楼主(2017-02-20):
还是只是在一个频道上面收发?

网友:
应该有。之前看过一个SDK里面有个跳频表

网友A:
有的,不然两个同型号在一起玩的话,不就乱套了

网友:
一般都有,我们以前做的遥控也是有跳频的,不然多一个产品同时使用同频干扰很严重

网友:
跳频也分简单和复杂算法的跳频,简单跳频肯定需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的,不然两个同型号在一起玩的话,不就乱套了

出厂前对码的,但频段可能是一样,也不跳频。

网友(2018-03-09):
楼主解决了吗,遇到同样问题

网友:
肯定有跳频

网友:
有跳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