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磁环跟共模电感的EMC证书,用于EMC整改的报告用

楼主(2017-02-20):
如题, EMC整改用了一个磁环和共模电感,东西是某宝上买的,卖家提供不了证书, 不知道大家做测试时有没有类似的证书或者报告
谢谢大家了

共模电感跟磁环的外观大致如下图

网友:
这个东西一般只有阻抗曲线,哪有EMC证书,EMC针对设备或单板的,选个正规厂家的,数据手册啥东西都有

网友:
亲,没有EMC证书这一说法~~~只有规格书~~~找个生产厂商,规格书里面一般是匝数,所用材料的UL认证编号,和骨架磁芯的材料,等等

网友:
我也只是看曲线 可以搜搜SD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