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人做过安卓下的多USB声卡方案

楼主(2017-02-20):
请问有没有人做过安卓下的多USB声卡方案
Linux下是可以的,但安卓下有没人做过呢。
硬件肯定是没问题的,最主要的是软件,
有没类似的方案可以借鉴的。

网友A:
XMOS在安卓下支持USB-otg,https://www.xmos.com/support/boards?product=18199

楼主:
引用 网友A:
XMOS在安卓下支持USB-otg,https://www.xmos.com/support/boards?product=18199

谢谢。单个USB声卡,像PCM2704等都是在安卓下可以使用的。我现在的关注点是多声卡并存的问题(主要是软件的问题),我们已经实现了Linux下的多声卡同时使用。
不过安卓下,因为架构原因,要实现多声卡单独工作,需要改动的地方就太多了。所以想问下看有没人做过类似的方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单个USB声卡,像PCM2704等都是在安卓下可以使用的。我现在的关注点是多声卡并存的问题(主要是软件 ...

可以做到,关键是需要多声卡单独工作做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做到,关键是需要多声卡单独工作做什么用?

用在背景音乐产品。多个声卡可以同时用的话,每个房间就可以播不同的歌曲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单个USB声卡,像PCM2704等都是在安卓下可以使用的。我现在的关注点是多声卡并存的问题(主要是软件 ...

这个可以做到,不过需要对应平台的android系统源码,可能需要改 audio HAL 和 audio route,改完后也只能支持特定平台,无法分发出去。
一般android系统都假设只有一个USB 声卡

网友(2017-06-01):
安卓基于linux开发的。。。。。

网友:
什么场景下,两个房间会用到一个盒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