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调试心得分享

楼主(2017-02-20):
最近在调试RS485总线
分享一下心得:
对于RS485调试的经验是RS485总线是半双工通信。也就是说在同一时刻总线上只能有一个设备在发送数据有效。
如果在同一时刻,主 从两个设备同时占用总线,则其他接收端接收到的数据会收到干扰,接收数据不正确。
所以尽量避免两个设备同时占用总线。
调试主设备时:为保证RS485上通信稳定,主设备在往总线上发送数据之前,首先要在RS485芯片方向控制引脚置位,将RS485总线切换成主设备发送状态。切换方向后,为保证通信稳定加上1ms的延时,在主设备最后一个字节数据发送完成后,也要加上1ms后,再切换为接收态。
调试从设备时:也一样在发送数据之前要加1ms延时,在最后一个字节数据发送完成之后,也要加上1ms延时再切换为接收态,确保通信稳定。

主从设备一起调试时:
注意一定要避免  主设备发送完数据切换为接收态和从设备接收后切换为发送态之间产生冲突。我在调试的时候,主从两个设备同时占用了总线,导致总线上的数据产生了冲突,导致主设备不能完整收到从设备发出的数据。
避免冲突:一定在从接收到从发送的数据后,切换为发送态之前加上1ms延时,具体时间长短跟主设备发出的数据长度有关。

网友A:
发送和接收切换从来不加延时的路过!在切换时判断寄存器是否为空就切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发送和接收切换从来不加延时的路过!在切换时判断寄存器是否为空就切换

可能是你的蛋骗鸡速度比较慢,不等待都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你的蛋骗鸡速度比较慢,不等待都没问题。

stm32+zlg485模块也是不加延时,一直稳定

网友:
不管光耦是否有滞后,如果发送光耦和切换光耦速度一致或比切换光耦快,从逻辑上分析都没必要延时 ...... 至于高速光耦或不用光耦就没必要延时了!...... 所以综合来看,不管发送还是接受,延时都是多此一举!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发送和接收切换从来不加延时的路过!在切换时判断寄存器是否为空就切换

你这个有问题 —— 寄存器为空并不等于发送结束(特别是发送寄存器,很多单片机此时至少还有一个字节没发送),这个时候就切换,最后一个字节是发不出去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有问题 —— 寄存器为空并不等于发送结束(特别是发送寄存器,很多单片机此时至少还有一个字节没发 ...

对于串口寄存器中有的中断有发送完成事件的,就使用该标志位就可以,如果没有,则要根据所使用的波特率来确定延时多久。而不是一味地单纯延时1ms。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于串口寄存器中有的中断有发送完成事件的,就使用该标志位就可以,如果没有,则要根据所使用的波特率来 ...

说的对,我的波特率是9600,测试发一个字节是1ms

网友:
谢谢楼主的485经验分享。顶!

网友:
很好的分享,占一个

网友:
我不知道别人,但是我用的时候加了延时,不加延时会出现乱码或者莫名其妙的问题,我加的延时不是1ms而是发送一个字节所用时间的1.2倍!

网友(2017-04-07):
谢谢楼主,必须顶一下

网友:
恩,485通信特别要注意最后一个数据发送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