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SZ8863 网络问题 求技术支持

楼主(2017-02-20):
目前,我手里有2块板子,目前都能实现 ping 命令,并且做了压力测试 ,ping 都能正常响应,其中一个 也能连接TCP 服务器,收发数据。而另一个板子 死活发送不出去 TCP 数据包,调试的时候发现 lwip 是将数据传递到了 底层数据发送 接口low_level_output 的,但是网口始终不出数据。

网友A:
ping命令是双向都有数据的。你能实现ping命令,说明你的硬件上没有问题。然后软件应该也是一个版本吧,一个能跑,一个不能跑。没有道理会出现这个问题。
需要更多测试再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ng命令是双向都有数据的。你能实现ping命令,说明你的硬件上没有问题。然后软件应该也是一个版本吧,一个 ...

对呀!我非常认同你的观点!明天只能看看MII 接口的波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ng命令是双向都有数据的。你能实现ping命令,说明你的硬件上没有问题。然后软件应该也是一个版本吧,一个 ...

谢谢你的回复,我已经调通了,分就送给你了!
KSZ8863 在不访问寄存器的时候,需要把SPI_SN 拉低!否则发送不出TCP 数据包!但是可以实现ping 命令,回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我已经调通了,分就送给你了!
KSZ8863 在不访问寄存器的时候,需要把SPI_SN 拉低!否则发 ...

我用的是SMI接口MDC-MDIO方式访问寄存器的。SPISN  39引脚固定拉高的,没有时序控制。

网友B:
楼主能看看你的原理图么?

网友:
刚好要整这个芯片。正在焊接,不知道会不会出现你的问题

网友C:
这个片子供货期有点长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片子供货期有点长

让代理商提前备货,整包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SMI接口MDC-MDIO方式访问寄存器的。SPISN  39引脚固定拉高的,没有时序控制。

这个脚很坑人的!要特别注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看看你的原理图么?

另一个讨论组有原理图哈!不过用SPI 应该不会出现我这种问题,但是MDIO 就呵呵哒了!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p;page=1#pid96657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