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wifi+BT模块

楼主(2017-02-21):
如题所示,大家是否有wifi+蓝牙二合一的模块?
速度要快一点的,最好是SDIO的
我看到有wifi模块有88w8782,可惜是单wifi的。没有WIFI和蓝牙的。
如果用两个分离的模块,又会有天线干扰的情况存在。。都是2.4G Hz.
查到了88w8787,但是网上没查到8787的模块。

网友:
乐鑫的ESP32

网友:
ESP32
最近很火的

网友A:
esp32,但是目前官网资料有这样一句话“目前暂不支持wifi与蓝牙共存”,也就是你只能选用其中一个。也许后面会解决这个问题。  如有不对,请指出

网友:
CC2650 加个大概1.5~2 刀

楼主:
ESP32的资料有没有?
谁能上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esp32,但是目前官网资料有这样一句话“目前暂不支持wifi与蓝牙共存”,也就是你只能选用其中一个。也许后 ...

好像没资料可以有 像使用模块一样使用esp32,通过UART/SPI之类的控制模块发送数据,配置模式之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没资料可以有 像使用模块一样使用esp32,通过UART/SPI之类的控制模块发送数据,配置模式之类的?

刚刚了解了下,应该也能将ESP32当成MCU使用,类似于24L01吧

网友:
正基科技的AP6210,用量还是比较大的。
规格书参考文库的:AP6210 datasheet_V1.2_12262012

网友A:
引用 楼主:
ESP32的资料有没有?
谁能上传下?

官网是上海乐鑫科技,独家代理商 深圳安信可科技,去这些公司网站就能下载。  http://wiki.ai-thinker.com/doku.php  拿走不谢

网友:
WL1837  TI的模块,一直在用。效果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官网是上海乐鑫科技,独家代理商 深圳安信可科技,去这些公司网站就能下载。  http://wiki.ai-thinker.co ...

能否纯粹的把esp32当作一个从设备来用?
比如说我只用它来收发wifi 蓝牙数据,配置wifi名字,密码,加密方式,配置蓝牙名字。

网友B:
esp32还没量产,芯片还不完善

网友:
之前用过TI的,WL系列的,wifi用sdio,蓝牙用串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否纯粹的把esp32当作一个从设备来用?
比如说我只用它来收发wifi 蓝牙数据,配置wifi名字,密码,加密 ...

当然可以啊,不过可能需要你自己写esp32程序,官方提供sdk供用户开发的。 像esp8266是支持AT指令的,安信可模块出厂已经烧好带AT指令的程序,可以直接用。esp32就不清楚啦

网友:
RTL8723DS吧,价格是1.4刀。

网友:
请叫我雷锋sama~

楼主:
引用 网友B:
esp32还没量产,芯片还不完善

用过esp32吗?

网友:
还没批量使用,问过乐鑫代理  如是回答

网友C:
esp32跟rl8723哪个便宜?

网友D:
我给你推荐一款,我在用还行,型号:STK9100,有点山寨,但是蓝牙WiFi能一起用,而且有模块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官网是上海乐鑫科技,独家代理商 深圳安信可科技,去这些公司网站就能下载。  http://wiki.ai-thinker.co ...

安信可还乐鑫独家代理,这不是扯蛋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esp32跟rl8723哪个便宜?

不说谁便宜,ESP32资料你拿得到?最新资料也没放出来,目前还没有客户在大批量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给你推荐一款,我在用还行,型号:STK9100,有点山寨,但是蓝牙WiFi能一起用,而且有模块买 ...

能在RTOS上运行吗?
我在网上怎么没查到?

网友:
瑞昱有你需要的

网友E:
你好,还有更全一些的吗?

网友F:
蓝牙+wifi ,esp32不是正合适么?
esp32 现在已经很多人用了好不好,某创有卖,也有部分功能介绍,这个芯片的资源一收一大把,不过英文居多,呵呵,你可以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蓝牙+wifi ,esp32不是正合适么?
esp32 现在已经很多人用了好不好,某创有卖,也有部分功能介绍,这个芯片 ...

你用过?
wifi速度如何?
wifi和蓝牙能否同时使用?
安信可淘宝店都没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好,还有更全一些的吗?

没啦,就这些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