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 异常发热求解

楼主(2017-02-21):
产品已经出成品,小概率出现单片机异常发热,异常的点在产品各个模块功能看似又挺正常,就是单片机热的厉害,更换单片机就正常,有的一上机就发热,可怕的是有的用了一段时间发热。暂时只用了UART,几个按钮,驱动一个蜂鸣器和一个继电器,驱动一个1621B显示液晶,I2C采集,没有用到ADC。

翻了论坛里所有相关的帖子,结论总结两种1、单片机各种原因造成部分IO口损坏或者内部电源模块损坏;2、单片机买到翻新假货;

片子是JLC采购的,应该还算信得过,现在头疼的是怎么减少第一种损坏,找不出造成故障的具体原因,不知道怎么去做补救措施

各位同仁有没有点子,支支招,准备把几个模块都和单片机做个简单的隔离,不知道有没有用

网友A:
你量量和按键的相连的几个IO口对地对电源的阻抗

网友:
不做EMC测试就出产品的结果 ....... 解决方法很简单:按照标准做EMC测试、整改、直到测试通过!

网友B:
驱动一个蜂鸣器和一个继电器,驱动电路有没有问题?IO设置有没有问题?

网友C:
IO是否有设置高电平输出,结果硬件上接地了?

网友D:
可能是生产的时候管脚间短路

网友:
外接的IO加点保护呗,比如串口来个TVS!

网友E:
发热后,端口有没有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量量和按键的相连的几个IO口对地对电源的阻抗

好的,测阻抗,是想判断是否存在漏电通路是吗,这几个按键功能尚且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驱动一个蜂鸣器和一个继电器,驱动电路有没有问题?IO设置有没有问题?

这个是二者驱动电路,蜂鸣器有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IO是否有设置高电平输出,结果硬件上接地了?

排查了一下,应该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生产的时候管脚间短路

这个还真不好判断,产品都是机贴回流焊,不是不可能,概率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发热后,端口有没有坏啊

已经用上的,看情况是没坏,所有功能都还正常

网友:
将发热的CPU  重新烧写,测试代码,逐一关掉外设, 将IO 置成省电模式, 高输出就设置成低,低输出就设成高。
看工作电流

网友:
工作电流多少??

网友:
建议先排除芯片渠道的问题,我被假芯片坑了两次,一次是ACPL-337光耦,从北京一家买了50个,上电就发烫,感觉直接短路,更换厂家后问题解决。
另外一次是TI的一款DAC,带2.5V参考电压输出,买到了假货,断断续续测试焊接了10片,电压都很稳定2.41V,最后也是换的片子。
假片子害死人。

网友:
ESD搞的??

最近我这边调试外挂AD时AD芯片会发热。有时候用万用表一支表笔刚点上去电源就保护了,芯片开始发热。

别的时候没出现过这情况

网友:
肯定芯片烧了,采购芯片时注意,如果此家有比较新的芯片卖,比如F030 或者F429 或F7 之类就是正规代理,如果只卖F103的,基本就是翻新回收的渠道

网友:
基本就是IO口的齐纳被烧了,因此电平被短路,一颗U的电流可以上到1.5~2A,当然烫的和热山药一样
如果你把这个口设置成高阻(也就是boot 模式下) 看看是否电流下来,如果下来,就是齐纳烧了,当然,如果A10 A9 的齐纳烧了,boot模式下也不行;
买拆机芯片的风险就是可能有个别口被烧,这个不一定能测试出来

网友:
肯定是电路问题,用了这么多年,没见过能发热的STM32F103

网友:
楼主已经表明芯片是嘉立创购买,所以芯片质量信得过的
所以很大可能是电路问题,某个IO烧掉有一定的可能性

网友:
5v继电器3.3电源?

网友:
我遇到过和楼主一样的问题, 现象是电源和地短路,芯片非常烫,有些在这种情况下还可以工作,有些就不行了

当时在网上查了非常非常多的资料,好几天,唯一觉得靠谱的就是货源问题,有一个人反应,同样的设计,用F103就有这样的问题,换了后来新出的F052就没出过这个问题了。
其他的什么加TVS,加滤波都不能确定是否有效。

网友F:
以前也发现过莫名其妙的发热,再烧程序也烧不进去,

网友:
GD32F103C8T6 号称是兼容STM32F1032C8T6, 代码一样,楼主有空对比试试,看看还有这种问题吗? 如果有,估计就是电路问题咯!

网友:
静电打坏了,空闲的IO没有做下拉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以前也发现过莫名其妙的发热,再烧程序也烧不进去,

问题怎么解决的

网友:
遇到过一个IO损坏(测量对地短路)后,芯片不正常发热

网友:
应该是器件问题或者焊接问题

网友:
应该io坏了

网友G:
MARK!
看来STM32的IO口要特别注意了,之前遇到过按键导致死机,严重时复位都不行,后来串了电阻就万事大吉了。其他应该还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MARK!
看来STM32的IO口要特别注意了,之前遇到过按键导致死机,严重时复位都不行,后来串了电阻就万事大吉 ...

是在按键和IO口之间串了限流电阻吗,你串了多大的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在按键和IO口之间串了限流电阻吗,你串了多大的电阻?

你的发热的芯片,电源和地之见有没有短路? 测电阻1-3欧姆的样子

网友H:
单片机质量问题。与设计无关。要买正品,一般不会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单片机质量问题。与设计无关。要买正品,一般不会出问题。

lz说了jlc买的。应该不会是假货。。。

否则袁老板跳出来 灭了你。。。。
另外stm32皮薄   已经很多人遇到过了

想当年avr还是皮实的

网友:
是不是电源太垃圾,或者滤波电容太小了,建议贴出电路

网友:
量大的话可以送回原厂做FA

网友:
我在jlc买过一些,没发现这种问题,按键我是直接ipu接地,最简单的方法

网友:
发热的时候测试下各个管教的电压, 损坏的IO电压一般1-3V之间. 再对应处理.

网友:
换了就好了那就说明芯片坏了,工作一段时间就发热,说明又坏了。主要可能是静电造成芯片性能不良所以后期容易损坏,现象为发热可能是内部击穿局部短路或者漏电增加。如果不是静电损坏就是电路有问题或者程序与线路有冲突造成损坏。iic一般是oc门,不要使用推挽模式会短路。

网友:
电压太高还是瞬间电流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在按键和IO口之间串了限流电阻吗,你串了多大的电阻?

300欧左右,这个可以参考ST官方各种评估板原理图看看。

网友:
楼主的电源纹波大么

网友:
想要稳定使用STM32,需要一定功力,电路做的好,非常稳定,可过5Kv EFT,电路做不好,几个按键都会把它干掉

网友:
发热应该是 CMOS 闩锁了,原因就是逻辑输入的 di/dt 太大,建议着重排查是否有强电源(内阻很小)直接接了逻辑 I/O。

闩锁有个特点,就是热了不一定坏,而且重启又没事了,不定期抽风。以前做 TINY13 的高压编程器时,就遇着过这个毛病:

12V 编程电压一加上去,芯片热成翔,神奇的是还在工作,断电后也还能工作(内伤估计就是寿命短了)。
并且故障不是每次都有,有时本来不热的,手摸下 GND 或者哪里的就又热了。
最后解决办法是在 VPP 端增加了一个 1k 限流电阻(编程电压好像也不需要啥电流),从此再也不热了。

最近研究 EPROM 的高压编程,在 M2732 的手册上看到了这么一段话,要求用 0.1uF 电容给 Vpp 去耦
(也可能是方式上升沿过快,造成 di/dt),想来也是怕闩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