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编译stm8工程用make和rebuild的结果不一致

楼主(2017-02-21):
IAR编译stm8s003f3工程,图1是之前编译好的map文件的程序大小信息,都是用make来编译,程序空间将近8k了,图2是我今天用rebuild编译了一下,发现只读数据大小变大了,导致程序空间溢出了,请教一下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你的编译器重装过吗

网友:
同样怀疑改过东西

楼主:
没改过,我重复试了好几遍。我把原来的工程拷贝到另一个地方,然后执行make是一样的,执行rebuild就不对了

网友:
make只只对修改过的文件,如果你改了头文件,make出错几率很大

网友A:
后面那个都有错误,编译没完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面那个都有错误,编译没完成吧

这个错误表示程序溢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