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坛友能否提供STM32F429 LQFP176脚ALLEGRO PCB封装?

楼主(2017-02-21):
最近着手在ALLEGRO上搞STM32F429的显示通讯板,所用的IC器件封装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现在就缺个LQFP176封装。。。。。
哪位好心的朋友有比较标准的LQFP176的PCB封装,能否提供以下??
顺便提一下,本人对待任何事情都力求完美,建封装也不例外,封装要美观,尺寸标注清楚,这样的封装会让人看的赏心悦目。。。。。
为了再次表示我不是纯粹的伸手党,我先贡献我自己收藏的LQFP48 \ LQFP64  \LQFP100 \ LQFP144  allegro 封装。

网友:
精美,这样做封装的不多吧!

网友A:
包含3D文件;看你的版本是16.6;我就生成了16.6的库;运行allegro.bat便可自动生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包含3D文件;看你的版本是16.6;我就生成了16.6的库;运行allegro.bat便可自动生成 ...

自动生成封装确实不错。。。。。。
但是完事之后很郁闷。。。。。焊盘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动生成封装确实不错。。。。。。
但是完事之后很郁闷。。。。。焊盘呢??

焊盘默认是有的呀;bat命令调取两个软件
pad_designer -s "B130_30.PSR"
allegro -s QFP176P50_2600X2600X160L60X22N.SCR

楼主:
摸索了几次,自动建的封装,焊盘总算出来了。。。。。。。
可是。。。。没有PIN NUMBER。。。。。。
看来全自动的东东也不是很靠谱。。。。总有坑。。。。

楼主:
最后莫办法。。。。还是老老实实用LP搞了个176角的封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摸索了几次,自动建的封装,焊盘总算出来了。。。。。。。
可是。。。。没有PIN NUMBER。。。。。。
看来全 ...

科技在进步;可是还有人还没跟着进步;所以不要说总是有坑

Pin Number 未开启

QFP176P50_2600X2600X160L60X22N.scr文件有行代码FORM cvf_main package_geometry/pin_number/visible NO 把NO改为YES就显示了

或者去软件界面颜色里开启就显示出来了

网友:
楼主转了一圈,最后还是得自己做封装

网友B:
楼主有没有这个176脚的原理图封装啊,能否共享一下,谢谢啦。实在不想画那么多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没有这个176脚的原理图封装啊,能否共享一下,谢谢啦。实在不想画那么多脚了。 ...

LQFP176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