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大家看几个比较贵的芯片,,话说最近涨价厉害啊

楼主(2017-02-21):
这个是emmc芯片,刚买到的,一颗64G和5颗128G,原厂的无铅球,一共6颗

焊盘面,BGA153

字符面,128G是东芝的,64G是三星的

东芝128G,型号THGBMHT0C8LBAIG,emmc5.1颗粒

型号描述

这个是三星的KLMCG8CEND-B031

网友:
自己做固态?

网友:
好看,什么价格?如果是字节的话,固态硬盘一片就可以了

网友:
肯定是BIT

楼主:
这个是手机和平板上用的,64GB和128GB,,确实一片就可以作为一个硬盘了,读写速度很不错,5.1的写130M,读180M

网友A:
一片的价格估计要上百吧,楼主土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片的价格估计要上百吧,楼主土豪

是啊,6颗啊,一共1.5K

网友B:
还以为是宇航级的芯片

一片能跑wxworks的IC几十万

过长6000系列DSP有人用过么

网友:
好家伙,过二年 直接出1TB的 固态,单片

网友:
ADI一颗料大几百上千美金的大把。

网友C:
不就是EMMC吗。还以为啥呢。
我老婆的iphone6上个月去把里面的16G换成了64G,人家收费400元。真是好赚啊!

网友:
128GB的260一颗?

楼主:
当然,和大家土豪级别的芯片比起来确实不贵,不过单颗128G算是目前能买到的最大容量了

网友:
这种芯片购买渠道不一样价格差距太大;
手机厂商按这个价买,不得亏掉裤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就是EMMC吗。还以为啥呢。
我老婆的iphone6上个月去把里面的16G换成了64G,人家收费400元。真是好赚啊! ...

存储升级后,系统还能升级吗? 会不会变砖?

网友E:
去年11月我买的过EMMC5.0 64G 应该是拆机件65块一颗。拿来升级小米4的。当时我看128的好像在120到160之间每个当然有可能是拆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去年11月我买的过EMMC5.0 64G 应该是拆机件65块一颗。拿来升级小米4的。当时我看128的好像在120到160之间每 ...

小米4还能升级??
怎么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去年11月我买的过EMMC5.0 64G 应该是拆机件65块一颗。拿来升级小米4的。当时我看128的好像在120到160之间每 ...

这价格还可以啊。
我之前淘宝上买的32G也差不多是你这价格,我估计也不可能是新的。

这玩意加个读卡器就能做U盘,不过太浪费了。
楼上说用这个做SSD的,估计会亏死吧。SSD都是直接使用NAND颗粒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以为是宇航级的芯片

一片能跑wxworks的IC几十万

摸过算不算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存储升级后,系统还能升级吗? 会不会变砖?

都是一条龙服务的。别人收这么多钱,就是因为要帮你搞到好用才行的;当然能升级。还是最新版。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不就是EMMC吗。还以为啥呢。
我老婆的iphone6上个月去把里面的16G换成了64G,人家收费400元。真是好赚啊! ...

这个是要负责刷机装系统费用  市场很小众 技术也垄断 收费不高不行       我觉得换手机屏才赚 那个市场不小 技术也不垄断 利润高

网友C:
引用 网友F:
这个是要负责刷机装系统费用  市场很小众 技术也垄断 收费不高不行       我觉得换手机屏才赚 那个市场不 ...

是啊。所以我自己也换了块手机屏。iphone6 plus的。废了我500块呢。真是贵;
但是不换屏就只能换手机,要多出10倍的价钱;还是算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啊。所以我自己也换了块手机屏。iphone6 plus的。废了我500块呢。真是贵;
但是不换屏就只能换手机,要 ...

加入换屏行业    换屏利润应该比换FLASH性价比高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