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的坛,求丝印是FA6G3 的升压IC到5V SOT23-6的型号

楼主(2017-02-21):
RT
      最近在要用到
   最关键是板上省略(预留)了一个类似SS14的二极管。
  输出非常稳定,当输出负载在100MA左右时电压很稳定,而我用HT7750带SS14的测试相同负载时,就有压降到4.8V,输出不给力啊!

   上实物图

分享已经找过的升压IC:

原理图和常规的升压IC差不多,类似合泰HT7750S之类的

等下画下原理图,然后实在没有的话就从已经找到的里面看看有合适的代用算了

楼主:
补上原理图,和TPS61070DDCR  原理一样但是脚位定义不同,

楼主(2018-09-02):
答案是:
SGM6603  国产圣邦微的芯片

网友(2018-11-05):
引用 楼主:
答案是:
SGM6603  国产圣邦微的芯片

lz测试过在什么情况下可以达到600ma? 如果输入3v输出5V 最大能驱动多大电流?

网友A:
LZ你的芯片手册能否打包上传?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你的芯片手册能否打包上传?谢谢了!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extra=#pid10472870
已经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01683&page=1&extra=#pid10472870
已经分享 ...

多谢!我也收藏一下,备用!

网友(2020-04-21):
谢谢分享,正需要类似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