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57959L驱动IGBT时总是检测有故障,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7-02-21):
找个是全桥驱动中的一个,其它3个都没有问题,就这个LED灯总是亮,说明57959的1脚检测到有故障,但是不知道是什么故障?
运行中的时候就亮,不接IGBT,单独测驱动信号的时候CE短接后,灯就灭了!
其中换过IGBT和驱动模块,问题没有解决!

楼主:
用过的大神快现身吧

楼主:
57959手册里这个D23是没有的,后来把这个D23也去掉了,没有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