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安装MDK-ARM的支持包

楼主(2017-02-21):
才学STM32,已安装好了MDK-ARM v5.21,又下载了一个支持包:keil.STM32F1××2.1.0。解压后并没有安装文件,如何安装呢?请高手、老手帮忙教教我,先谢谢了!
解压后的文件如下:

网友:
本论坛有原子的教程!你搜一下!

网友:
点开进去操作

网友:
为啥我下载的支持包,直接双击就安装好了,没你们这么多东西。就一个可执行文件而已

网友:
如3楼图中,  点击进入 包管理器,  再导入 你下载好的  包文件(不需要解压),          或者 在 包管理器里 选择你须要的 包 点安装,会自动下载 并安装

网友:
对,导入就可以

网友:
前面的package installer点开刷新找到你的设备安装就可以~下载的包也可以通过package installer 导入直接安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