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220V接错成380V的永久指示,用来判断电路板是否过压过

楼主(2017-02-21):
有1台设备,里面的接触器刀开关仅容许使用220V,使用者常常用来控制380V的接触器,请大侠指点,我要做一个指示,万一接入380V后我不再保修,请问在刀开关那端咋搞。

网友A:
压敏电阻加熔断器是你需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敏电阻加熔断器是你需要的。

压敏电阻还是瞬变二极管好?

网友B:
人家用来控制380接触器说明是有这需求,你与其想方设法搞这指示电路,不如把这钱用在改善你开关上,让它能容忍380V一劳永逸

网友C:
再说380V接触器的控制线圈也是220V的啊,为什么到你这不能控制了呢?

网友:
加个巨大电阻,加380也不会烧了,也能用,接入220V时候,还是有电的,用电路短路电阻就行。看电阻发热程度就知道接入电压了,电阻涂上发热变色涂料,不可恢复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再说380V接触器的控制线圈也是220V的啊,为什么到你这不能控制了呢?

380V的控制电压,主要是200A以上的接触器。注意,控制电压是380V,当然,小接触器也有控制电压是380V的

网友D:
220v接380v只要绝缘间距可以的话降额使用就行,阻容吸收耐压要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人家用来控制380接触器说明是有这需求,你与其想方设法搞这指示电路,不如把这钱用在改善你开关上,让它能 ...

他们可以改成220V的,但是懒得改,而我这边要改380V的开关,继电器变大好多,体积不容许。而且以前的价格在那里,我大大增加成本我也不愿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220v接380v只要绝缘间距可以的话降额使用就行,阻容吸收耐压要够

但是我的板子上的继电器容易坏了,然后他们就提质量问题。

网友D:
换380V的继电器吧,有的,坛里原来有人说过,我忘记了,你搜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压敏电阻加熔断器是你需要的。

古二真
请问压敏和熔断器是咋选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380V的继电器吧,有的,坛里原来有人说过,我忘记了,你搜一下。

380V体积大,行不通,那个东西震动很大的,甚至是一跳一跳的,你说那么重的380V继电器可行吗?而且还有散热空间要求。

网友D:
实在不行自己做个固态继电器电路,不怕震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实在不行自己做个固态继电器电路,不怕震动了。

固态成本太大了,因为过载很大的。而且我的东西就是220V的,凭啥我要自己提高成本给他们380V的?我这不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么?

网友E:
先整流滤波,一堆稳压管串联(调整个数到需要判断的电压),下面接个电阻、光耦,光耦的信号去控制回路。过压光耦动作,切掉控制回路,然后设备就不工作,换成220v就正常。
或者上单片机,现在单片机那么便宜。分压采样,过压就闭锁控制回路,还能把过压时间记录下来根他们扯^_^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整流滤波,一堆稳压管串联(调整个数到需要判断的电压),下面接个电阻、光耦,光耦的信号去控制回路。过 ...

这个本来就是单片机控制的,我只需要检测他们是不是超压使用过,如果你们超压使用过,我不付保修责任。而且我现在的东西基本在380V使用情况下平均寿命在2年左右,但是也有用来几个月继电器爆炸的(因为超压使用了),主要是这点,爆炸了出来问题我可以说是你们超压了导致的,再大的损失我不负责。而且我设定了超压不能使用他们会说他们改那个东西很麻烦,需要时间,至少让他们用到那么多接触器坏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本来就是单片机控制的,我只需要检测他们是不是超压使用过,如果你们超压使用过,我不付保修责任。而 ...

那把光耦信号接到单片机上就成啊,记录下来,时间电压写道Flash中,回头保修的时候读出来就知道了。

网友F:
板是冷板还是热板,热板的话分压进比较器,后面就进单片机就行了。冷板的话你得上个小变压器或搞个PT。

楼主:
引用 网友F:
板是冷板还是热板,热板的话分压进比较器,后面就进单片机就行了。冷板的话你得上个小变压器或搞个PT。 ...

电源部分没有问题的,主要是我继电器输出的刀开关他们接入了380V的接触器,就坏接触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源部分没有问题的,主要是我继电器输出的刀开关他们接入了380V的接触器,就坏接触器 ...

有了检测,控制还不就看你代码处理了。

网友G:
你确定用220接触器就不会坏继电器?一般线圈负载容易拉弧估计你的继电器电流选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确定用220接触器就不会坏继电器?一般线圈负载容易拉弧估计你的继电器电流选小了。 ...

坏的不会那么快,而且我外面有吸收回路的,我的继电器上面写的最高电压是250V,而且不是拉弧引起的问题,是电压高引起的。
本来那个环境已经很恶劣了,高湿度,震动,高温,我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啊,而且买方不肯加钱。他们以前提的就是220V的要求,如果修改成380也不是不行,但是壳子得换,这个钱大了,而且他们一年也没有啥量。

网友:
在线包上价格温度继电器,,加380V电压会发热,发热即断开!

网友:
你这个问题本质是机内小继电器容量小。但是你又不想增加成本,跟220V和380V没有关系哦。

网友:
参考220v变频器电源输入回路,或者一般的开关电源都这样设计。如果继电器超额使用这就没有什么办法了,使用环境必须符合设计要求,非要超额使用只能影响寿命了。

网友:
压敏电阻

楼主:
压敏电阻还是瞬变二极管好?请教

网友:
压敏电阻  价格低

网友H:
加380变220控制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H:
加380变220控制变压器

问题是要他们加,他们换接触器,这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