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款低精度易用便宜的时钟芯片

楼主(2017-02-21):
做一款设备,需要其使用一段时间后进行维护操作,不管是否使用都必须进行维护维修保养。就像汽车一样,不管你买回去开不开,3个月内回来保养一趟。
想使用一款时钟芯片进行计时,到时间就提醒其需要维护。
需要的时钟芯片精度不要求高,1年差个10天都行。最好要求简单,抗干扰,耗电少,最好不用电池也能使用一年,内部只要能读出年月日就行了。稍微小点,12C887太大了。最好贴片的。
总结几点,简易,廉价,抗干扰,最好不用电池。

网友A:
目前PCF8563        用的挺多的,不用电池的一般都是内置电池,体积肯定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PCF8563        用的挺多的,不用电池的一般都是内置电池,体积肯定大啊

PCF8563 连晶振都没有集成吧,这个外围复杂了点,主要我那板子外面有酸雾,多了晶振不好

网友B:
DS3231, 精度好免晶振, 程序比DS1302还简单,  X宝找 便宜的买就行一元多就有了,   再追求便宜的就是DS1302, SOP 8脚, 精度差了点,几毛钱

网友A:
引用 网友B:
DS3231, 精度好免晶振, 程序比DS1302还简单,  X宝找 便宜的买就行一元多就有了,   再追求便宜的就是DS1302, ...

嘉利创上看到挺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嘉利创上看到挺贵啊

JLC上 当然贵了......

你是自用, 还是批量做产品?

网友C:
嘉立创有个代售的BL8025T,内置晶振的,价格很低,只有几毛,就是要加个外部电池,刚去看了,至今没见货上架:http://www.szlcsc.com/search/catalog_499_1_0_1-0-0-1-1_0.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嘉立创有个代售的BL8025T,内置晶振的,价格很低,只有几毛,就是要加个外部电池,刚去看了,至今没见货上 ...

淘宝竟然有,只有1家,5元,【表情】

网友:
DS3231淘宝1-2元,有问题吧,我们找代理要10块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嘉立创有个代售的BL8025T,内置晶振的,价格很低,只有几毛,就是要加个外部电池,刚去看了,至今没见货上 ...

这个怎么加电池的,在vdd上加

网友:
关注下! 说不定那天就要用了.

楼主:
顶下,有没有更好的推荐,最好内置晶振,便宜的

网友:
突发奇想!
买个最便宜的电子表,设好闹钟,然后封闭起来检测噪音。
;)

网友:
用过兼容DS1302的,好像是HM1302,挺便宜,用了万把片,也没遇到什么烦心的地方

楼主:
顶下,有没有更好的方案,没有的话就结帖。

网友(2017-07-09):
用程序实现不是更好?定义一个时间常量,减完就提醒...

网友:
也可以用个CDMA模块或GPS模块,获取网络时间。哈哈哈

网友:
STC新出了个带时钟的芯片,在等量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