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8B20读数偏高问题?

楼主(2017-02-21):
用DS18B20测温度,发现读数总比实际温度高2度左右,不知啥原因,请教一下大家,谢谢

网友:
采集速度太频繁了DS18B20会自发热

网友:
周边有发热器件。

网友:
自身工作发热,采集不要太频繁,5-10s一次差不多。

网友:
板子铜箔传导热量,还有自身发热。

网友:
用线引出就好

网友:
正好高两度就对了。解决办法就是用线引出,不要焊接在电路板上;降低读取温度的频率。

网友:
采集速度是根据器件热惯性时间常数来定的,18b20最多采集时间也就秒级水平,提高采集速度没多大意义。lz如果用点温计放在器件上测,估计温差也就0.5度左右,关键是要把18b20放在被测温的物体上,或被测环境中才对。

网友:
原来是这样,学习了

网友:
供参考:
1、不测量的时候断电
2、GND引脚接金属体,加强管芯与环境的热传递

网友:
以前也出现过DS18B20测量温度过高,原因是传感器离电路板太近,把传感器引线加长改善了很多。

网友:
我测了下,也是两度。话说我把pt100也直接放板子上,所以应该不是芯片直接焊板上的问题。估计是上面说的芯片自身内部产热的引起的。上面的方法说不用时断开这个方法可以试下,我就不想管了,也就那样,要求这玩意儿太精确估计不太可能,这个问题芯片手册为什么没有说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