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锁的静电抗干扰措施

楼主(2017-02-21):
电子锁的连接如下图所示,  最后两块锁体用螺丝钉对接.  电池供电, 金属外壳(不能接大地), PCB的GND没有接外壳. 另外我拆了几把进口电子锁,  有的PCB的GND都是直接连接外壳的, 这样抗静电能力是否好些?

网友:
楼主自己公司的锁吗,什么牌子呀,感觉做工还可以哦,用设备试试不就知道那样的工艺更好不是嘛

网友:
这种电子锁,用的都是什么主控CPU,还有触摸芯片,指纹传感器,屏幕,锁芯?

网友:
现在的电子锁 主控一般用ST ,MSP430,ATMEL等,触摸有台系,有飞思卡尔的,指纹都是模块化的,锁芯给B级,超B级的一般很少
另外,个人觉得电子锁还没有机械的强

网友A:
想知道这个靠电池供电?能顶多久啊,,
如果市电供电,就有一个泄放通道了啊,,大地

网友B:
用个一两年多没问题的。。。而且外部还有USB口可以临时供电。用市电就不方便了,安装门的时候不方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个一两年多没问题的。。。而且外部还有USB口可以临时供电。用市电就不方便了,安装门的时候不方便 ...

一俩年,半年就很好了。  我用的触摸的,至少半年一次充电

网友:
工业产品 我也遇到过接地的问题
在国外大部分的工业产品都直接接地,这跟电源的方式有关
国内220V一般工业产品大部分通过RC接大地,使得协放电流尽量小。

还有一种讨论是 若是直接接大地,有可能会影响大电压的最短回流路径,可能会影响电路板板级的其他元器件。

网友:
发明电源地线的那个人,绝对是个超级大牛。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想知道这个靠电池供电?能顶多久啊,,
如果市电供电,就有一个泄放通道了啊,,大地 ...

小区12年的盘,开发商建好不知道啥时候,但14年很多人都住进来了,就算是14年开发商安装好的门,我家的门是16年底换的电池,跟楼主位一样,也是4个1.5V电池。
也就是说这4颗电池,应该能顶2年,而且我换下来的电池也不是什么档次比较高的电池。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小区12年的盘,开发商建好不知道啥时候,但14年很多人都住进来了,就算是14年开发商安装好的门,我家的门 ...

平时用指纹开锁还是用钥匙多一些,我挺关心这个功耗的,哈哈,打算装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平时用指纹开锁还是用钥匙多一些,我挺关心这个功耗的,哈哈,打算装一个, ...

我家那个没有指纹开锁,就是一张电子卡,钥匙从来不用,只是预防没电了,电子卡开不了,就直接用钥匙开~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一俩年,半年就很好了。  我用的触摸的,至少半年一次充电

我们自己也用,按键是触屏的,带指纹识别。绝对不止半年的使用时间。怎么用不少于1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们自己也用,按键是触屏的,带指纹识别。绝对不止半年的使用时间。怎么用不少于1年。 ...

哦。你四节电池的总 mAh是多少?

网友:
我感觉这电子锁没有机械锁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哦。你四节电池的总 mAh是多少?

4节南孚5号电池

网友:
电子锁,我挺看好短信远程开锁,也就是说开锁密码能通过短信更换。随着AIR BNB 兴起,短租越来越普及,这方面需求会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自己也用,按键是触屏的,带指纹识别。绝对不止半年的使用时间。怎么用不少于1年。 ...

他是充电的,自放电都不小。

网友:
其实那把锁不加无线模块的话,跑2年应该没问题,四节五号电池。我们的锁有两种,一种带无线模块的,一种不带的。带的那个由于需要定时发送请求命令去查看有没有远程开锁命令,所以要耗电很多。

网友:
恰恰相反 最好所有板子 最好能和外壳隔离

楼主:
经过实测, 前后板PCB的GND都接外壳可以大大加强抗静电能力.  GND不接外壳的时候6000V打坏CPU的IO, 接外壳时8000V复位现象都没有,仅仅偶尔按键唤醒.

楼主:
其实这种电子锁下面也有钥匙孔, 我们用的超B级锁芯, 安全性没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这种电子锁下面也有钥匙孔, 我们用的超B级锁芯, 安全性没有问题的

这款应该是凯迪仕去年款的,楼主是凯迪仕研发么,哈哈

楼主:
有做电子锁的同行吗? 你们的PCB的GND都接外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