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论坛,帮忙分析下RGB屏显示字符有拖影原因

楼主(2017-02-21):
同样的屏参数,同样背光板原理图,不同的pcb layerout,

demo板显示正常,自己做的背光板完全抄的demo板原理图,自己的背光板显示底色偏红,字符有拖影,而且底部有部分不能显示,效果如下:

1.是走线的原因吗?
RGB clk 33M

网友:
好神奇,都能拖出马赛克了

楼主:
额马赛克是我用手拖的,有这技术,打码员就要失业了

网友:
没错,,没原理图,没程序,,万能的论坛,,都可以解决,,

楼主:
i.MX6UL 飞思卡尔即将发布基于ARM Cortex-A7核心的低功耗处理器 i.MX 6UltraLite Processor,驱动板原理图明天上传

网友:
这PCB 画的有待提高, 电源线跟信号线几乎一样粗,我看到几个大电感,跟二极管了,应该是个开关电源,但感觉开关电源部分画的太随性了
还有残影是什么歌现象 我看描述还是不知道所以然, 用的代码都是一样的吗

网友A:
有可能是RGB信号有问题,RGB信号线下面的地被截断了,导致信号之间的串扰很严重,建议把黄色圈里面的线修改到其他地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RGB信号有问题,RGB信号线下面的地被截断了,导致信号之间的串扰很严重,建议把黄色圈里面的线修改 ...

跟这没关系。lz应该检查dclk沿是不是错了。一般的lcd都是下降沿采样的,而不是上升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跟这没关系。lz应该检查dclk沿是不是错了。一般的lcd都是下降沿采样的,而不是上升沿。 ...

楼主说了,参数一样,原理图一样,唯独pcb不一样了,所以就想到从pcb上找问题。

楼主:
rgb信号走线要等长么?

网友:
时序问题,需要做等长,你把时钟频率改低看看。当然频率改低可能出现闪烁现象

网友C:
9成是焊接问题,LZ仔细检查吧
这板子是软件工程师画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9成是焊接问题,LZ仔细检查吧
这板子是软件工程师画的吧?

楼上高手,正是软件工程师画的,全部都是手工焊的,那个fpc座子焊得生不如死

楼主:
引用 网友C:
9成是焊接问题,LZ仔细检查吧
这板子是软件工程师画的吧?

有哪些不妥,还请请教

楼主:
原理图:

还有个问题,为什么这个电路控制不了背光亮度?pwm已经是整成电压输出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哪些不妥,还请请教

(1)PCB走线DCLK要和其它信号分开走,且FPC座电源脚尽量给它加个MLCC电容。
(2)貌似有虚焊。好好焊一下FPC座。教你一高招,你先堆饱满的锡,然后找个超尖的镊子一个脚一个脚扒(可以JD上找个SANTO 14号 (1381)的小镊子,非常舒服),2~3分钟就扒好了。要是嫌板子不好看,自己刷一下吧。
(3)至于等长那个,不用鸟。33M还做等长,应该从论坛里面开除。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哪些不妥,还请请教

如果fpc座子焊得生不如死,那基本就是问题所在了。吹下来换一个,针脚堆满锡用吸锡线吸走多余的锡即可,注意助焊剂残留也可能导致接触不良,这方法适合新手
这个pcb毛病虽多,但还不至于不工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理图:

还有个问题,为什么这个电路控制不了背光亮度?pwm已经是整成电压输出了 ...

你觉得可能吗?背光芯片VFB一般0.1~0.2V,你三极管VSAT最低也有0.5V以上。你要想控制好背光,先把三极管换成个RDS(ON)在50mΩ以内的NMOS试试再说。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果fpc座子焊得生不如死,那基本就是问题所在了。吹下来换一个,针脚堆满锡用吸锡线吸走多余的锡即可, ...

用吸锡线更扯淡。最简单的办法是找个超尖镊子(1381),先堆满锡,然后一个脚一个脚扒。

楼主:
擦,用手按了下fpc插座,一切正常了...

楼主:
焊坏了好几个,才成这个样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吸锡线更扯淡。最简单的办法是找个超尖镊子(1381),先堆满锡,然后一个脚一个脚扒。 ...

这位童鞋,您用吸锡线试过吗?不妨试试先,再下结论。
镊子一个一个腿儿扣,倒是很有画面感

楼主:
我也是用吸锡线焊的,前面几个不成功的都是拖焊,最后焊的座子都变形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1)PCB走线DCLK要和其它信号分开走,且FPC座电源脚尽量给它加个MLCC电容。
(2)貌似有虚焊。好好焊一 ...

直接用刀口烙铁拖就好了。堆满锡,然后竖着板子拖,前面很容易就拖干净了。再剩下的几个,多往外刮几下。可以加点松香,如果没有松香,就重新加点锡再刮(锡里面含松香)

楼主:
背光控制抄的这个电路,不知道那儿不对,采用的是图中FB反馈调节,(上电低电平)方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背光控制抄的这个电路,不知道那儿不对,采用的是图中FB反馈调节,(上电低电平)方式 ...

我把自己说的注释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直接用刀口烙铁拖就好了。堆满锡,然后竖着板子拖,前面很容易就拖干净了。再剩下的几个,多往外刮几下。 ...

费事。尤其是刀口的FPC座根本拖不掉(那种PIN比较高的)。我焊了几百个大大小小的FPC座,还是扒着最省事,一个40P不超过2分钟就能完全焊好,你觉得你拖能在2分钟内保证拖好?好歹我烙铁用了十几年,SMT也做一年多了,经验自认为比较丰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位童鞋,您用吸锡线试过吗?不妨试试先,再下结论。
镊子一个一个腿儿扣,倒是很有画面感  ...

我能保证40P的FPC在2分钟之内搞定,不虚焊,不短路,你能吗?
我以前用过吸锡线,说句实话,不好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能保证40P的FPC在2分钟之内搞定,不虚焊,不短路,你能吗?
我以前用过吸锡线,说句实话,不好用。 ...

哈哈~两分钟妥妥的搞定,吸锡线太奢侈舍不得用,薅一截多芯细铜线蘸上松香,一烙铁下去就是三分之一,有机会你可以尝试一下。
其实,绝大多数情况下一把刀头烙铁就搞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哈哈~两分钟妥妥的搞定,吸锡线太奢侈舍不得用,薅一截多芯细铜线蘸上松香,一烙铁下去就是三分之一,有 ...

大哥,注意虚焊。用吸锡带之类会把脚底下的锡给吸走不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哥,注意虚焊。用吸锡带之类会把脚底下的锡给吸走不少。

实践出真知,呵呵
虚焊基本上是堆锡的时候不均匀烙铁停留时间过短引脚浸润不完全导致的,或者引脚离焊盘间隙过大才有把锡全带走的可能
其实说一千道一万不管什么方法都得看个人技术啊~

网友E:
你这个LCD是否需要自己设计LCD偏置电压?就是有正压和负压那种,如果是,那就可能跟这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实践出真知,呵呵
虚焊基本上是堆锡的时候不均匀烙铁停留时间过短引脚浸润不完全导致的,或者引脚离焊盘 ...

基本明确告诉你,焊接稍微检查一下就行了,一般不是焊接原因。是电路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LCD是否需要自己设计LCD偏置电压?就是有正压和负压那种,如果是,那就可能跟这有关。 ...

已经正常了,是焊接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费事。尤其是刀口的FPC座根本拖不掉(那种PIN比较高的)。我焊了几百个大大小小的FPC座,还是扒着最省事 ...

40PIN的用刀口烙铁拖焊,快的话基本一分钟之内搞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理图:

还有个问题,为什么这个电路控制不了背光亮度?pwm已经是整成电压输出了 ...

控制不了背光亮度的话把R10调大点看,47K、100K,如果还不行,继续调大。
另外R1是保护芯片引脚的,把R1接在芯片引脚前面,PWM那一路直接接在反馈电阻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