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TP5000堆个12路平衡充出来

楼主(2017-02-21):
用专用充电芯片,电路简单,价格便宜,最重要是没有单片机避免单片机死机后把电池直接充爆,后果很严重

用电源模块做个隔离

网友A:
这种结构最安全,就是体积有些大

网友:
成本高,体积大

但效果最好,安全性最高

网友:
居然没有都贴片,至少LED可以贴片的。

网友:
我以前用3套拆机的开关电源和4056充电板做过一个3S的锂电充电器,价钱不贵效果也不错

网友:
而且这个没有蛋疼的平衡过程

网友B:
问题是大多数蛋痛的电池包都只有两根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是大多数蛋痛的电池包都只有两根线。

自己改一下就成

网友C:
用的什么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的什么芯片?

看标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结构最安全,就是体积有些大

不会吧,这个EMC不要太严重吧~!

网友:
你好 能详细的指点我一下吗 我用是刚接触这个东西 想了解一下

网友:
我也做了一个5路的平衡冲,上次论坛5V1A的充电头2元多,再到网上买的 TP4056充电板1.5一个吧,5个并在一起用起来效果不错。

网友D(2017-09-27):
嗯,看来看去,最后发现这种隔离电源再加上硬件充电效果最好

最多再加个屏幕,采集个电压,diy也没难度

挖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嗯,看来看去,最后发现这种隔离电源再加上硬件充电效果最好

最多再加个屏幕,采集个电压,diy也没难度

实际效果非常好,而且都是模块,任何一路坏了,换个电源就ok

网友D:
引用 楼主:
实际效果非常好,而且都是模块,任何一路坏了,换个电源就ok

是啊,usb充电头一大把

只需要把后面的充电模块做好,要用几s电池
就插几个充电头上去就好了

这样自己做成本不高,体积也不大,不需要用的时候,收藏比较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啊,usb充电头一大把

只需要把后面的充电模块做好,要用几s电池

这图画的太销魂了

网友E:
请问楼主,电池的过放,过流,短路这部分怎么处理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请问楼主,电池的过放,过流,短路这部分怎么处理的?

没搞懂充电器为什么会过放。
过流是什么鬼也没搞懂

好好的为什么会短路???

网友:
看成12串平衡充.....

要是分12路充单电池...平衡两个字怎么讲?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楼主,电池的过放,过流,短路这部分怎么处理的?

控制芯片都包含这些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搞懂充电器为什么会过放。
过流是什么鬼也没搞懂

我想表达对外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