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0-30V输入、2A恒流,充3串锂电,有什么合适的芯片?

楼主(2017-02-21):
输入:10-30V 升降压型,充18650电芯 4并3串10Ah
充电管理芯片有哪些比较物美价廉?

网友A:
TI的升降压芯片很多,还有国产货XL6019、XL6008等,做充电器的话自己加运放反馈恒流电路

网友B:
看看我刚发的帖子

网友:
需要带电量计吗?

网友:
BQ76930        1,主推BQ27542,BQ27742(内置保护IC),BQ27541不主推,目前市场用量最大
2,BQ40Z50,BQ28Z610主推,BQ30Z55不主推,市场用量最大BQ30Z55.都是IT算法.BQ4050是CEDV,
3,BQ34Z100主推,BQ78350不建议 1,BQ2946系列是二次保护,BQ29700是一次保护
2,BQ2947XX 可以编程delay 时间
3,BQ2945XX 2~3 节电池保护

楼主:
这个芯片的资料官网上都查不到,另外估计价格至少20,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TI的升降压芯片很多,还有国产货XL6019、XL6008等,做充电器的话自己加运放反馈恒流电路 ...

谢谢,我打算用XL6019+CN3703来做了。

楼主:
我要做充电器 又不是保护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我刚发的帖子

你的方案好像于我不适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打算用XL6019+CN3703来做了。

你再看看SC8801

网友:
CN3703,上海的公司。

网友(2017-04-04):
精工的8254/8264都可以做

楼主(2017-05-06):
XL6019+CN3703 做了板子测试发现发热比较厉害的,需要大散热片和大盒子, 折腾了一大圈 感觉还是你推荐的 南芯 SC8800 系列 最合适。
但是这个芯片公司似乎只做大客户的,我这个项目暂时是没量的,请问你有合适的代理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