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懂上位机的的坛友指点下三维动画效果的实现方式

楼主(2017-02-21):
图中表示一条生产线的设备运行状态,共有17个水槽标号为47-63,水槽上方黄色的部件为机械臂,机械臂每运动一个水槽,设备就会把状态传给上位机,然后图片中的机械臂(上方黄色部件)移动一个水槽单位,同时把机械臂所在的水槽置为紫色,运行过程中可双击水槽查看该水槽当前的状态。
三维动画效果的实现方式想了两天多了,也没想到一个合适的方法,如果再找不到好方法只能先用二维的动画替代了,请做过类似的三维动画的坛友给提示个思路,我用的是vb.net,如果能提供vb.net的思路就更好了,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这不就是二维的吗,图片移动 图片替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就是二维的吗,图片移动 图片替换

想过这个方法,但是水槽的不在同一平面上,要怎样截图才能放到控件中?每个截面用一个空间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过这个方法,但是水槽的不在同一平面上,要怎样截图才能放到控件中?每个截面用一个空间吗? ...

png格式的图片

网友:
这个不用到3维都可以。感觉用html的canvas实现挺简单,分为3块,底图(流水线),机械部件,紫色。然后有个定时器就好。都是png格式的透明图

网友:
这个就是二维. 不涉及三维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