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惑,医院胸部CT一次射线辐射有效剂量7msv,有没有这大?

楼主(2017-02-21):
        有没有这方面核辐射方面的专业人员帮忙解答下?
        网络上查说医院胸部CT一次射线辐射有效剂量7msv(7毫西弗),1毫西弗mSv=1000微西弗μSv,一般人做CT顶多20分钟,如果20分钟内重辐射剂量为7msv,那么对应的辐射强度应该为7msv/h=7000usv/h,我觉得CT应该没有这么大的辐射强度吧,如果说几百usv/h估计是有可能的。
        或者说不是这么计算的?一般的地铁或机场安检仪据说在100usv/h左右。

        查了大自然辐射一年的量一般在1-2msv之间,但这是1年的量。转换成强度=1msv=1000usv/365/24=0.114usv/hour

网友A:
ct真正开机不会超过20秒,从进去准备到出来也没有20分钟

网友B:
照CT哪有那么长时间,一般就跟照相一样,就几秒种拍个片子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ct真正开机不会超过20秒,从进去准备到出来也没有20分钟

是不是计算方法的不同呀,如果真的按20s,即使1分钟算,那么辐射强度可是420msv/hour,这个强度是非常大的,网上查的说机场安检仪器的强度也才100度usv/hour,如果CT真的这么大是不是人就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照CT哪有那么长时间,一般就跟照相一样,就几秒种拍个片子而已。

网上查的有效辐射剂量应该是总的,如果CT工作时间越短,那么说明辐射强度越大了

网友:
不同部位,不同机器的辐射量不一样,CT的剂量是大,但次数少,一两年一次,对人没多大影响。

网友:
CT的强度应该不低,但是实际拍摄时间很短,每一层开机时间很短,下一层时大部分时间是移动支架

网友:
当然是真的,所以没事谁做ct

网友:
CT的辐射剂量很大的,能做X光不做CT

楼主:
前段看到关于福岛的辐射报道,就顺便了解了相关的辐射知识,希望讨论也能给大家多些了解,因为也都是属于生活常识的。
查了相关新闻说福岛周边年辐射剂量小于20msv的才可以解禁的,那么对于CT的辐射,比较接近这个值了?还是说CT实际辐射量没这么大,只是计算方式不同?
下图是网络上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段看到关于福岛的辐射报道,就顺便了解了相关的辐射知识,希望讨论也能给大家多些了解,因为也都是属于生 ...

CT是X射线,核燃料主要是γ射线,两者的波长和穿透力不一样,对DNA的破坏能力也不一样,不能直接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