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只有三个引脚可以输入模拟信号进行AD转换,要对十路模...

楼主(2017-02-22):
ARM只有三个引脚可以输入模拟信号进行AD转换,要对十路模拟信号进行AD转换,可以怎么做?

网友A:
不要求10路完全同步转换,就用模拟开关选择。要求10路同步,无解

网友B:
哪款芯片?怎么这么少模拟输入引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款芯片?怎么这么少模拟输入引脚?

三星公司的S3C244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求10路完全同步转换,就用模拟开关选择。要求10路同步,无解

能不能帮忙推荐几款模拟开关选通芯片

网友B:
这个芯片定位就不是用来做10路AD用的。
很老的片子了,你怎么还拿来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不能帮忙推荐几款模拟开关选通芯片

ADG系列的,自己去查查看看有没有合适的,,用过ADG609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芯片定位就不是用来做10路AD用的。
很老的片子了,你怎么还拿来用? ...

一言难尽啊

网友C:
外挂一个多路ADC,成本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挂一个多路ADC,成本差不多.

外挂的ADC芯片好多都是SPI接口通信,有没有其他通信方式的

网友:
不要求同时的话可以用4051,八选一模拟切换开关,轮流切换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外挂的ADC芯片好多都是SPI接口通信,有没有其他通信方式的

ADI的AD7606?

网友:
引用 楼主:
外挂的ADC芯片好多都是SPI接口通信,有没有其他通信方式的

接口看你精度和速度的
精度和速度又跟转换方式相关,sar adc可以做到高速,通常有并行口 sigma delta只能做到低速,spi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