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的输出用LCL和LC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7-02-22):
我看到有些逆变输出省掉了一个L:

有些是有2个L的:

这有啥区别么?

网友:
一个准正弦另一个正弦的?

网友:
估计两个L的共模干扰小些

网友:
都能出正弦波,只是滤波方式不同

网友:
感觉输出都是正弦波,两个L的截至频率更低,效果更好。如果用一个L会体积更大。

网友:
一样的,用两个小的换一个大的,好布局

网友A:
看调制方式的: 单极性调制用1个L,双极性和单极性倍频用2个L。区别是输出的高频共模成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调制方式的: 单极性调制用1个L,双极性和单极性倍频用2个L。区别是输出的高频共模成份。 ...

我以前看别人凭借经验回复过:

本人未经过理论计算,不过实际调试是两种滤波器都试过
1. LC滤波在50HZ/60HZ输出的逆变器上比较常用,在调制频率为20K左右的时候,一般采用2.2u的电容和1~3mH的电感~输出波形比较理想。
2.当我做400HZ输出的逆变器(调制频率仍为20K)时采用上述LC滤波器时出现问题,波形变得十分难看,而且调节电感电容参数是都无明显效果,后来采用LCL滤波,参数为0.33mh  + 3.3uf + 0.33mh时波形完美
3.一般电感的位置与逆变输出的调制方式有关,比如使用单极性调制,即只有一个桥臂做调制,另外一个桥臂输出50HZ基频信号时,电感应该放在调制桥臂输出端,实际测试效果较好。如果是双极性调制,两个桥臂均输出调制信号,则可能采用LCL的效果会更加好,不过未经实际测试。

如果双极性2个L加起来大小是跟1个L一样情况下,LC滤波和LCL不一样么?我仿真发现C两端的频响是一样的:

您说的高频共模成份是指除了50HZ基波之外的高频成份,上面的两个图看出频响一样,所以高频的滤除效果应该也一样吧?

网友:
这两个没有区别的。真正的LCL是在输出再串一个电感,参考并网逆变器,是为了抑制高频电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看别人凭借经验回复过:

本人未经过理论计算,不过实际调试是两种滤波器都试过

共模干扰请把大地考虑进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共模干扰请把大地考虑进去……

Ac1和Ac2没有对大地加Y电容,只有L能起作用么,我看一般不都加共模电感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Ac1和Ac2没有对大地加Y电容,只有L能起作用么,我看一般不都加共模电感么。 ...

无论你有没有Y电容,寄生电容都是存在的,否则人站在地上触摸火线也不会有触电的危险了。
双极性调制只有一臂有LC的话,另一臂的高频就会和大地之间的寄生电容形成回路耦合到外面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无论你有没有Y电容,寄生电容都是存在的,否则人站在地上触摸火线也不会有触电的危险了。
双极性调制只有 ...

如果是电池供电,没有加L的那一个臂对大地的高频干扰在哪里来的?

但是寄生电容都很小啊,LC形成的截至频率很高的,有效果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