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控制器里这种胶垫是怎么加工的,谁有厂家?

楼主(2017-02-22):
图片红线中的这种胶垫,需要加工一批,应对电缆的一般性防潮防水。

网友A:
淘宝搜密封硅胶垫片,应该就是你想要的,整张买回来,自己加工即可

网友B:
顺便问一下,平衡车如何检测是否有人站上去了,压力传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搜密封硅胶垫片,应该就是你想要的,整张买回来,自己加工即可

淘宝上搜索出来的都是一些硅胶环啊,我是想把多个不同粗细的电缆从一个开口中引出,这个开口做一些防水处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淘宝上搜索出来的都是一些硅胶环啊,我是想把多个不同粗细的电缆从一个开口中引出,这个开口做一些防水处 ...

如果量大硅胶垫可以定做,量小的话是不是可以考虑下图这防水接头

网友C:
引用 楼主:
淘宝上搜索出来的都是一些硅胶环啊,我是想把多个不同粗细的电缆从一个开口中引出,这个开口做一些防水处 ...

关键字改一下就有了:硅胶板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顺便问一下,平衡车如何检测是否有人站上去了,压力传感?

我拆过很多平衡车大部分是踩脚的位置由一个光电对管,踩脚位置有软橡胶垫,有一个凸出来的对上对管。当然也有压力传感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拆过很多平衡车大部分是踩脚的位置由一个光电对管,踩脚位置有软橡胶垫,有一个凸出来的对上对管。当然 ...

我见过一些椅子上用压电陶瓷的,毕竟不需要很高精度。汽车座椅也是有检测的,刚才搜了一下,居然没找到有讨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量大硅胶垫可以定做,量小的话是不是可以考虑下图这防水接头

正因为防水接头没法用才考虑的这种方式,电缆太多了,可供安装防水接头的地方又太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键字改一下就有了:硅胶板

“硅胶板”这东西应该怎么用,比如说出口一把电缆,电缆与电缆之间的缝隙应该如何密封?

网友:
引用 楼主:
“硅胶板”这东西应该怎么用,比如说出口一把电缆,电缆与电缆之间的缝隙应该如何密封? ...

你楼主位那种是用模具灌封的。

网友:
应该是成品,要开模
可能线径不太准确,后点了胶水
很多可以做的,很多年前搞过,联系方式的确是找不到了
要提供类似的文件,我是用SolidWorks作的

网友:
里面那些孔不是全开的,有一层很薄的不透的,用线头可以稍用力穿过去。
用不到的是不会漏水的。孔径比线径略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量大硅胶垫可以定做,量小的话是不是可以考虑下图这防水接头

这种公司以前做高压配电柜用过,不过网上有很多假的,买了一批废掉了,达不到IP67的要求。。。

网友:
应该是液态硅胶,就是穿好线后,在模具里用液态硅胶倒进去,一段时间后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