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烧录器问题

楼主(2017-02-22):
楼主用的是淘宝10+的stm8烧录器(里面就一个stm23),相信很多用stm8的同学都有这样的工具,时至今日,项目没做成几个,烧录器用坏了不少。
这不,现在又有一个坏了,关键是我在现场,就一个,没有备用的了,怎么都烧录不进程序,提示没有识别到烧录器,可是我看到烧录器的指示灯还在闪烁,说明还是烧录器的stm32芯片应该正常的,然后用万用表测了一下烧录器的保险丝也是正常的。不知道是哪里坏了。。在现场,买一个费时间,挺急的的,在线等。。。。有没有修过这玩意的同学~~~

网友:
如果主板有供电,STM8三根线就够了,GND SWIM RST,估计是SWIM RST其中一个管脚 ESD击穿了~  用示波器和万用表检测下~

网友:
我用10+的这样烧录器,从来都没有坏过一个啊,我做的项目也有十几个了~

网友:
自己做的STLINK沒坏过

网友:
10+的也有好几个版本,是不是版本的问题。

网友:
如果是找不到芯片,应该是IO口坏了,不同供电,不要热插拔;注意等电位操作
如果找不到TP-LINK,写下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