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8 DEBUG问题。(硬件仿真导致出错)

楼主(2017-02-22):
   目前用STM8L052搞了个 DMA 刷  ADC .现在有下面这几个问题
        (1)ADC连续转换的时候 用DMA刷 ADC的值经常刷错位。(比如ADC_CH1的数值 刷到了ADC_CH2里面了),现在改成ADC单次转换,问题解决了;但是硬件仿真的时候单步调试,偶尔还是会刷错位。
        (2)单步DEBUG的时候偶尔会导致程序突然就进了定时中断。(查看寄存器,定时中断标志位有置位,但就是不进中断)。
   以上情况,只出现在硬件仿真调试状态下。单片机全速跑起来后,暂时没有出现这种情况。用的是IAR for STM8

楼主:
为什么 没人上来说两句?

网友A:
目前一个8s003的东东定时器只能中断一次,目前是在中断中加入对定时器的初始化,芯片改为103才正常,同样,全速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一个8s003的东东定时器只能中断一次,目前是在中断中加入对定时器的初始化,芯片改为103才正常,同样,全速 ...

我现在 不能确定是我CODE的问题 还是硬件问题。   心里没底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