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51822如何确保在大量数据传输时不丢包

楼主(2017-02-22):
安卓手机端打开一个文件,然后每20个字节组成一包,通过蓝牙发送给nrf51822,再通过与之连接的单片机写入sd卡。

实验发现,数据包发送间隔为20ms时,会丢几十个包,间隔为30ms时会丢十个包左右,间隔40ms时基本可以不丢包,但是也不是完全可靠。

虽然可以通过延长发送间隔减少丢包,但是整个文件得发送时间就太长了。

如果采用每一包都应答的方式,单片机端的应答包也存在丢包的可能,导致手机端不知道是否发送成功。

请问做过这方面的大神有没有比较好的思路。

网友:
你可以参考OTA 过程,也是发送OTA文件

网友:
看波形,应该是重叠了,也就是数据尚未发出去,你又调用,然后覆盖了,,

网友:
分组发送。每个几十包需要确认没丢包再进行下一组。
丢包的原因很多android本身,空气中,接收端等等,所以加可靠性的确认和重传是比较好的办法。
否则无法保证完全不丢包。

网友A:
传输速度有多少?手机端发给底层使用response 基本不会丢的,在仔细找找安卓端或者底层的代码逻辑  为了确保传输稳定的话可以制定传输协议 分包发送加上ACK和重传 可以确保不会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输速度有多少?手机端发给底层使用response 基本不会丢的,在仔细找找安卓端或者底层的代码逻辑  为了确 ...

波特率115200,现在尝试把每个包编号,然后下位机应答,丢包重发

网友:
丢包应该是安卓本身,两片CC2640通讯,interval 7.5ms, 1.38MB的文件90s发完,基本不丢包

网友:
一次发四个包,蓝牙协议一般不会丢包,你40ms 主要看你的蓝牙 配置参数是什么